x201i特殊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8):
故障现象是:进bios正常,进系统掉电(有时候掉电到待机,有时候进入自锁状态),进pe蓝屏0×00000024。

进bios不掉电,说明跟温度bios都没关系,自始至终也没有死机也没有花屏之类的,所以也排除了内存。

进系统掉电到自锁状态,这个仅凭经验就知道该修的是24v升压电路了,直接换输入端滤波电容和升压的耦合电容解决。

掉到待机状态综合蓝屏0×00000024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去查南桥的rtc模块,经测量发现rtc_rst在蓝屏的一瞬间有一个下拉的跳动,当然是用示波器测,我一开始就是用的万用表测了没发现问题,差点干南桥。换掉c369电容掉电和蓝屏都解决了。这个地方测出来的电压故障前后压差只有0.2v不到,所以没有示波器和点经验,还是不好定位故障的。

网友A:
                                  自锁状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撒都不想问就想问你是咋发现的给的具体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也太NB了   掉到待机状态综合蓝屏0×00000024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去查南桥的rtc模块 这经验也是屌炸了

网友:
楼主大神、、果断加分

网友:
有修过一台没修好,进BIOS正常开多久都没事,一进PE或系统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撒都不想问就想问你是咋发现的给的具体的

经验+理论。至于为什么,这个要问英特尔了,就像AMD的rtc不起震能通电不显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锁状态是什么意思

IBM特有的电路啊。。。就是要拔电再重新插才能开机

网友:
楼主的经验确实牛逼啊,好多东西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经验挺多的,像我菜鸟就不会知道是RTC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看见这个0×00000024就知道了,太狠了,太有经验了吧

网友:
LZ 真牛 这经验没谁了 学习了

网友:
RTC电路 COMS电池电压正常 我基本就不考虑那块了 对于掉电

网友:
楼主老司机来的,经验杠杠的,先收藏加分。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值得学习的经验,谢谢。

网友:
不错  不错  楼主很牛  鉴定完毕          字要长。。。。。。。。。。

网友:
居然和这里有关,难道没有32.768也能出slp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也太NB了   掉到待机状态综合蓝屏0×00000024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去查南桥的rtc模块 这经验也是屌炸了 这个评论亮了。。。。。。

网友:
能不能告诉你一下,为什么直接查24V呀……

网友:
IBM本身就很难修,电路复杂,这样的问题楼主尽然很快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技术真的是牛逼呀。。!!!

网友:
X201遇到最多是RTC电路的问题, 和东芝芯片问题,

网友:
示波器还没用过 维修思路很重要 经验当然更重要

网友:
写的简单 维修判断很难
要是仔细写下过程 可以精华了

网友:
不特殊阿,这个是通病来的。和旁边那个电容漏电烧10欧电阻是一样,都是因为粘了那个黑胶纸。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很难修,换了我肯定搞不定,楼主经验太丰富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好像是 通病 应该我没记错

网友:
就当我吹牛好了,要不是现在搜索要分我帖子都懒得发,每天忙得要死,哪里有闲情慢慢写

网友:
看帖子要跟着走,不要老想着通病,然后哦,通病,我也会。。。那样你是没进步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也太NB了 掉到待机状态综合蓝屏0×00000024这个现象,我们应该去查南桥的rtc模块 这经验也是屌炸了 已加分点赞

网友:
我去!经验无敌了!要我直接放弃 打死都想不到的地方

网友:
大神级别啊,,小弟崇拜,,,,,,,,,

网友:
这个情况很少遇见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明显的机器最坑了,测试就测试到头疼

网友:
这个经验太牛B 需要大家膜拜 必须加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