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751J用电池进入系统桌面掉电求助

楼主(2017-07-08):
一台华硕游戏本G751J 奇怪问题 单用电源或者是电池电源一起用进入系统运行一切正常,问题是单用电池每次进入系统桌面的之后2秒时间就掉电,软件排除 电池也换了全新的了,BIOS刷过,CPU电容 显卡电容也换过了 还有就是不装独显驱动不会掉电,装独显驱动进入系统桌面就会掉电 心里想是不是显卡供电不稳定,把显卡供电的电容也全换了,供电芯片也加焊过,还是一样问题,这机器的EC是BGA封装的不好测试一些条件,希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12 谢谢!

网友:
这种不好           搞了,慢慢看看                吧

网友:
适配器正常那说明负载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查供电芯片 建议换个3 5v的供电芯片试试 修好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修。。用示波器看看。主供电电。或cpu供电、

网友:
既然故障稳定,那就用示波器对比时不时供电问题引起的掉电了  如果不是 估计不好搞了

网友:
系统的原因多一点,或者显卡本体不良造成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