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DS2 REV4.0上电风扇一转一停

楼主(2017-07-08):
发出来给有同样故障的朋友参考。开始的时候,判断为供电短路或者CPU和南桥等缺供电方面的问题。但这种故障一停一转的不好查供电,看到有个朋友说把APWROK人为接地,可以不让他断电,查APWROK的时候,发现我这个板的故障是南桥没有得到APWROK的信号才这样的。PWROK1由IO的61脚发出,送往南桥的BJ38和BC46。PWROK1经过R295产生APWROK,我的主板R295电阻不见了,找个焊上故障修复。遗憾的是还有个小故障,PS2键盘不能用,查出原因却没修好。KDAT信号到IO的线路不通,线路又细又密没法飞线,从IO脚上飞线,一会并到其它脚,一会粘锡。实在不好弄就放弃了。

网友:
附上GA-H61M DS2 REV4.0图纸和GA-H61M DS2 REV4.0位置图方便朋友们查找。

技嘉GA-H61M-DS2 R4.0.pdf

GA-H61M-DS2 R4.0_位置图.pdf

网友:
技嘉的主板确实很多会着一下灭,但故障也千奇百怪不好确定,可是大半是电阻引起

网友:
从此以后只能用USB键鼠了,楼主多练习练习。

网友:
费了半小时没焊接成功,弄的心里有点小烦。没有完美修复,也不太甘心。需要合适的放大镜和合适的烙铁头。换给客户时送个USB转PS2好了。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至于焊接的事情,需要多加练习。

网友:
io飞线 是基本功  要客服啊  练好它

网友:
有图纸点位技嘉主板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大神,我有一Z77P的板子,是一样的症状,但没发现掉件,求思路,求解析

网友:
我也是在学习中。先是找图纸和位置图,对着图查一下CPU、内存、总线供电。缺哪个供电,再查条件。或者根据上电时序跑,看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