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S CPU温度高

楼主(2017-07-08):
IBM X201S CPU温度高  清洁做了  铜垫加了  风扇有正常转   不知道怎么搞了  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进系统后风扇还转吗?风扇开机转一下后不转,应该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铜管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温控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导热铜管有问题啊 可以换一个试试 也可以用风枪吹一下试试 看看导热性好不好

网友:
刷bios  或者加焊桥  原理我也不知道  但是有时候就是有用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吧  不行换铜管架试试 ibm应该没这么多毛病

网友:
还温度高就换个铜管看看,这种老机子本身发热就高

网友:
铜管 温控这两个也会导致温度高 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
那就换铜管了 可能里面的氟利昂消耗到差不多了

网友:
分散转速够不够,吹出来的是热风凉风?????

网友:
这机器问题本来就高,和苹果一样,正常的

网友:
加铜片散热更差,应该是铜管坏了导致的。

网友:
是什么温度高啊  cpu还是显卡????cpu的话可以换个试一下

网友:
这铜管我都坏过好几个了 取下来测试一下 一头加热摸另外一头就可以了

网友:
进系统风扇不转的话 刷BIOS 前提得是原装风扇 ,,,,,,,,,

网友:
除了测试温度高 还有什么异常吗 若一切正常 可以……

网友:
是I5的CPU吧。吹出来的风很的热吧。那就换板吧。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