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2 REV:2.0BIOS

楼主(2017-07-08):
此主板开始是跑码的,后来刷聊一个BIOS,不跑码了,特意求BIOS

网友:
在线求BIOS,请大家帮我找找哦,我等着用哦,谢谢了

网友:
没有,,,楼主长点心吧,用可户的芯片刷BIOS记得先读取备份。

网友A:
绝对ok 试试吧这个是官网下的 可以的话加分啊 现在没有分了好穷 。。。。。。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兄弟,刷聊你的后一下子跑43后就断电,再跑43又断电,不断重复,求此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ok 试试吧这个是官网下的 可以的话加分啊 现在没有分了好穷 。。。。。。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热心
可以不可以都先给你加分

网友:
下次记得备份bios 同时求资料 可以先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刷聊你的后一下子跑43后就断电,再跑43又断电,不断重复,求此BIOS

那个bios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你的主板有问题了 你加焊一下桥吧 我在帮你找找

网友A:
这个型号有好多个 P8H61-M LX2 R2.0这个型号没有错吧 没有别的英文的话就刷我这个bios试试吧

网友:
bios程序都是好的 可能就是型号有点不对就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有好多个 P8H61-M LX2 R2.0这个型号没有错吧 没有别的英文的话就刷我这个bios试试吧

第一个主板型号P8H61-M-LX2-CSM-R2  多了csm 可能就不对

网友:
谢谢各位了,主板客户拿走了,说买一台新的算了

网友:
维修过程叙述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