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GTX650不显

楼主(2017-07-08):
网吧来了8片,不显,测电压均无输出,直接换主电压控制芯片,全部修好

应该是通病来的。

网友:
先测一下有没有核心供电,再测显存供电,然后再查时钟,复位

网友:
非常想看到楼主你写维修步骤。。。。

网友:
楼主是怎么收费的,一下子全都搞定了,今天有肉吃有酒喝了

网友A:
也应该先查查12V转5V有没有出来吧,幸好是没问题,要是这有问题,后面无论做什么都是无用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应该先查查12V转5V有没有出来吧,幸好是没问题,要是这有问题,后面无论做什么都是无用功。

这显卡没转5V的,有二个3.3V转1.几V的,一个主供电,一个显存供电。主供电不出,其它所有供电都无。

网友:
GTX650还是值点钱的,显卡的测试的地方就那几个

网友:
影驰gtx650有几个版本的,你这个版本的主供电IC应该是丝印的吧,影驰gtx650就几个毛病不难修

网友:
通病的故障就跟捡钱没多大区别

网友:
显卡不出供电还是可以修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没转5V的,有二个3.3V转1.几V的,一个主供电,一个显存供电。主供电不出,其它所有供电都无。

DVI接口附近的1117不是12V转5V的吗?如果不是,这卡也挺另类的。

网友:
我有块显卡更他妈奇怪,接HDMI死活输出不了,换DVI或VGA接口就可以输出画面,什么都查了,没问题!
估计要换掉那HDMI整个接口了。。。。

网友:
显卡如果不显我就是加焊下显卡芯片,不行就直接叫客服换显卡

网友:
网吧的有些坏同一样地方,修出来一个,就都修出来了。挺好的。

网友:
看样子 是灰尘受潮腐蚀 坏了 学习了

网友:
我修显卡都电压,PCI_E接口,频率其它的问题难修就不修了。

网友:
通病就是捡钱,不过现在的显卡供电问题很少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灰尘引起坏了,也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一个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往往都是一个毛病

网友:
影驰烂卡,很多是共电正常突然不共电要么就是进不了系统,游戏黑屏,,共电主IC坏的真少, 能换主IC换好,能共电真的是运气非常好,就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问题,存在

网友:
这个主供电IC什么型号?好找吗?

网友:
显卡还是比较好修的,供电时钟复位,不行就PCI-e数据线,BIOS,再不行就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VI接口附近的1117不是12V转5V的吗?如果不是,这卡也挺另类的。

貌似这个显卡好像是有个12v转成5v的稳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这个显卡好像是有个12v转成5v的稳压器的

这个必须要有,显卡上很多芯片的供电端都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