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不触发维修经思路及方法

楼主(2017-07-08):
联想Z400,不触发,拆机测量发现19v短路,烧机拆掉电容,通电电感有3v5v,维修思路:供电:9  67  111  125脚正常,时钟 123脚susclk没有,后修好测的这个时钟要上电之后才有。复位  37脚 EC_RST#正常,110脚ACIN正常,124脚 +18R   1.8v正常,112脚 EC_ON正常,100脚EC_RSMRST#  没有,开关到EC114脚高低高跳变正常,EC到桥没有跳变一直3.3v,待机芯片 RT8205  电感 3v5v正常,查桥的待机条件,发现桥的待机+3v_PCH   +5v_PCH没有,找来源发现由PCHPWREN2开启,这个信号有EC发出。判断EC程序有问题,需要刷Ec程序后触发亮机。因为此机Ec自带有程序所以,需要飞线刷。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测量EC的  LID_SW看有没有3.3电压,此为信号,如果没有就无法开机,于是从EC的67脚+EC_VCCA处飞线到115脚LID_SW,或者飞线到主板开关接口的第六脚,完成后,触发开机显示,此机修复。

还有就是,此机不装开关键,会不触发。需要装上开机键才能触发。

网友:
于是从EC的67脚+EC_VCCA处飞线到115脚LID_SW,或者飞线到主板开关接口的第六脚,完成后,触发开机显示,此机修复。。。。。思路清晰 ·

网友:
保贵的经验      谢谢楼主的分享       .................

网友:
加点图就更精彩!!

网友:
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直接把休眠开关取了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ec程序我都是买刷好的  惭愧。。。。。。。。。。

网友:
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赚积分

网友:
要是有图那就更直观了。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