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60 y460p暗屏

楼主(2017-07-08):
y460 y460p暗屏 过程中得到的经验还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1.    y460   y460p   都分薄屏和厚屏两种,屏线看起来是一样其实是不能通用的,如果互换待机就会短路
2.    y460   y460p  屏线与主板接口处易烧断,这种故障遇到好几个都是烧的屏线接口,如果在开机状态下猛压开关压条边,也会导致下面的屏线接口短路,如果有幸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冒烟闻到焦味,但机器还是亮的哦!!!!!!!!!!!!!!!
3.    y460   y460p   均发现有一种通病,就是暗屏现象,不管是厚屏还是薄屏,而引起问题的原因却是可笑之极,所以遇到暗屏机器的时候,各位不要忙着去拆屏查电路,问题大有可能出在开关压条上,是由于开关板上的待机芯片就是导磁的三极管损坏引起的暗屏,暗屏几乎都是坏的这个。
   检测方法:按下开关键开机,如果发现是暗屏,直接扒掉开关板屏应该就会亮起来,然后再装上有暗了。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替换的芯片,可以直接将三极管拆除就是了,大不了不待机呗。

月饼 -100 抄袭严惩,认证拉黑!

网友:
很实用哦,不过大家应该都碰过类似的吧  谢谢分享

网友:
暗屏不管什么情况都可以修的好,参考参考!

网友:
屏线接口的电压都正常吗?打开图纸看看

网友:
不错的技术              加分

网友:
这种情况也算不是常见的,以后修暗屏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之前有看到过这问题,果真从别处抄来的被拉黑了,好可怜呀

网友:
这也是其中之一把,,,显卡和显存也会存在问题

网友:
这些都是经验呀 楼主也没少走弯路呀

网友:
很实用哦,不过大家应该都碰过类似的

网友:
实用的经验,以后遇到相同问题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我遇到个苹果a1278 不显示 最后换屏线接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