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1D11T,待机0.03不触发成功维修

楼主(2017-07-08):
索尼SVE141D11T,待机0.03不触发,拆机测量各电感阻抗正常,无短路,电感有3V5V,但是BIOS第八脚只有1.05V左右的电压,是不正常的,于是查电路图发现BIOS第八脚是+3VS_S5,查看时序图图得知EC产生S5_ON信号后才会产生3v-s5,5v-s5,1.5v-s5电压。于是找到主板PQ244第二角是S5_ON,测量此角电压为3.3左右,是正常的,但是查到后面+3vs_s5是由PQ278第三脚控制的,只有这个第三脚电压正常后才能导通产生+3vs_s5,这个RVCCD这个电压应该是7v以上的电压才能导通,但是测量发现此角只有2.5V,电压不正常,RVCCD这个是通过PQ235第三脚一个电阻的另外一端15vpcu上拉差生的,测量电阻PR338一端为19v,另一端为2.5左右,不正常,说明是PQ235这边不正常造成的,于是拆掉PQ235,然后测量电阻PR338另一端电压为7.5左右,说明就是PQ235三条腿坏了,更换后再次测量,正常了,开机显示。此机修复。后来又测量待机时BIOS第八脚是没有电压的,说明此机待机时BIOS第八脚是没有电压的,触发之后才能产生。

网友:
有图文说明就好了,这样看的一脸的懵逼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