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N7-591G Hades HBS 14206

楼主(2017-07-08):
                       I5处理器  独立显卡 忘记拍照了  机器已经取走。

VN7-591G Hades HBS 14206-1 OK自读.7z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有时能亮,上电池电流跑到2.9就可以亮机。裸机电流1.2-------0.9反复跳变,没有短路,南桥背面烫得厉害。好像是南桥坏了。刷一个试试。

网友(2024-04-13):
一个加电不亮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