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17-07-08):
型号:iphone6s
客户描述:不开机,不充电。
实际故障:触发大电流900mA,短路不显示。
故障实测:接过机器按开机键无反应,插数据线也无反应,拆机检查外观,发现有被修过。
如图:在显微镜观察发现

  维修思路:
1.测量PP_BATT_VCC对地值,实测只有89欧姆,主供电PP_VCC_MAIN同样也是80多欧姆,明显有短路的地方。
2.接上可调电源大电流,用手摸全板有无发烫元器件,发现常坏的几个电容已经被同行干掉了,摸到CPU屏蔽罩有些温度,拆开CPU屏蔽罩,继续摸有无发烫的元器件,摸到背光ic发烫,拆下背光ic后,接上可调电源上电流变成180mA,在观察中发现闪光灯IC已经裂开,拆下,接上可调电源还是180mA仔细观察闪光灯IC焊盘出现火花,明显板层漏电,挑开漏电的地方后,待机正常,并无漏电现象。

故障二:触发大电流900mA
上诉故障修复之后,接上可调,触发直接到900mA,明显大短,后极存在短路。测量CPU供电、硬盘3V、两个1.8V,指纹供电,照相供电对地值,发现硬盘PP1.8V对地短路!果断烧鸡大法伺候,几秒后锁定硬盘左下角从下往上第三个电容发烫,直接扣掉,测量对地值正常,上电触发 OK!

    短路故障排除!
    但是上电到150MA掉电,不联机。怀疑上家吹电源IC引起上层空焊,上盖有点鼓。直接重做CPU,没装上盖单装CPU电流也是到150MA掉电。怀疑电源IC有可能坏,换了一个后故障一样。裸板不装CPU电流9MA正常,判断CPU坏,把拆掉的元件还原。退还客户。

七谨,染年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电流到150的时候搞CPU,感觉楼主应该拆一下硬盘看一下,拆完硬盘如果还是150考虑CPU吧。不拆硬盘如果硬盘虚焊,跳到150再往 上去上不却放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150的时候搞CPU,感觉楼主应该拆一下硬盘看一下,拆完硬盘如果还是150考虑CPU吧。不拆硬盘如果硬盘虚 ...

如果动了硬盘还不好,还是150MA,那就应该去干CPU了吧。

网友B:
少打一个0很要命的,不装上层电流9毫安。。。你想笑死我吗?手误可以理解!

网友C:
板层漏电是怎么挑开的?还是闪光灯IC引脚连锡了?

网友:
这下白折腾了   收不到钱了

网友:
赔钱货,这种好坑,估计他还要继续去下一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打一个0很要命的,不装上层电流9毫安。。。你想笑死我吗?手误可以理解!

大哥,是你没看清吧!他写的是不装cpu,上电测试9ma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这板子真够烂的,花了时间费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打一个0很要命的,不装上层电流9毫安。。。你想笑死我吗?手误可以理解!

你才要笑死人,自己看走眼了吧!!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机器不要修  浪费时间,最后还是CPU好了  ,,如果CPU没有坏,考虑搬板,,修好也不稳定,,白费功夫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到位,可是可惜白干了。就当练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这样的机器不要修  浪费时间,最后还是CPU好了  ,,如果CPU没有坏,考虑搬板,,修好也不稳 ...

搬板成本很高,除非收得上价钱,不然划不来。

网友:
有技术不怕难题,修手机,学习中,各位大神,多多指点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漏电是怎么挑开的?还是闪光灯IC引脚连锡了?

板层短了不太好搞,反正我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150的时候搞CPU,感觉楼主应该拆一下硬盘看一下,拆完硬盘如果还是150考虑CPU吧。不拆硬盘如果硬盘虚 ...

拆硬盘电流降下来。正常机器没有硬盘应该在80mA左右,没有硬盘直接进DFU模式。
如果拆了硬盘不是80,如果大于80那应该是哪里有短路,如果太小了就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