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通过-无私奉献笔记本DDR4内存槽主要量测点

楼主(2017-07-08):
笔记本DDR4槽主要量测点
主供电1                                   VDDQ->1.2V(电感)
主供电2                                     VPP->2.5V(Pin257/259)
SPD供电                             VDDSPD->3.3V(Pin255)
负载/总线供电                            VTT->0.75V(Pin258)
基准电压                           VREF_CA->0.75V(Pin164)
内存时钟                           SMB_CLK->3.3V(Pin253)
内存数据                        SMB_DATA->3.3V(Pin254)
复位                   DDR4_DRAMRST#->1.35V(Pin108)

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2017-7-10:各位迅友,DDR4主供电1已经更正为1.2V,实际主板测量电压在1.24~1.28V左右,不高于1.3V。鄙人也是被图纸误导

上图这是系统框架里面标识的错误主供电×

上图是VDDQ主供电1的电感输出端标识电压√

上图是VDDQ图纸页主题标识电压√

 会员62300鑫豆2024-4-30 18:13
 会员1211649300鑫豆2023-11-19 05:52
 会员14759252元2023-1-6 08:46
 会员7612342元2023-1-3 16:40

网友A:
好东西,就是数脚位太麻烦了。。。。

网友B:
我嘞个去,大神飘过,小白停留收藏。这是基本工啊

网友:
不过还是加加分 给以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就是数脚位太麻烦了。。。。

是的,脚位比3代多了56根针,总之还是熟能生巧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嘞个去,大神飘过,小白停留收藏。这是基本工啊

早知道排版会错位的话,我就截图发帖了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
虽然还没修到。先记下学习一下。总是要用到的。

网友:
我还以为DDR4是1.2V主供电呢。看到台式机插槽那里写的

网友:
                      这个DDR4修的还比较少啊,不过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hijieshtugengzhiguan

我这块板子上Pin134是空脚,所以没法查1.2V从何处来的。。

网友:
这么快就有DDR4要修的了,

网友:
DDR4应该是1.2V的供电吧?还是说笔记本跟台式机不一样?

网友:
四代内存的机器毕竟现在修的少,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做好事 不留名  加分加币了‘’‘’‘’‘’‘’

网友:
虽然还没修到。先记下学习一下。总是要用到的

网友D:
DDR4的供电应该是这样的,
主供电1                                   VDDQ->1.2V(电感)
主供电2                                    VPP->2.5V(Pin257/259)
SPD供电                             VDDSPD->3.3V(Pin255)
负载/总线供电                            VTT->0.6V(Pin258)
基准电压                           VREF_CA->0.6V(Pin164)

网友:
这个资料真心给力 来的及时 果断收藏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R4的供电应该是这样的,
主供电1                                   VDDQ->1.2V(电感)
主供电2        ...

这样的看这还好点

网友:
不错,四代的内存还是遇到的少。

网友:
太感谢了,虽然现在ddr4的条子的机器都在保修期内,但是以后坏的时候,就方便了

网友:
哇塞,这个可是个好东西。谢谢楼组。

网友:
四代内存不是1.2V的主供电吗??????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这个是很有用的。应该记下来。

网友:
这么新的资料 不错不错 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E:
楼主能问下和三代的区别大吗 还没有见到过四代的
liaoliao945
和3代区别还是有点大的。。。。 4代比3代多56根pin 主供电比3代多一个 基准电压比3代少一个VREF_DQ 以上请知晓!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问下和三代的区别大吗 还没有见到过四代的
和3代区别还是有点大的。。。。
4代比3代多56根pin
主供电比3代多一个
基准电压比3代少一个VREF_DQ
以上请知晓!

网友:
这个资料给力了虽然还没修到过4代的 不过先收藏起 已加分

网友(2018-03-09):
又学到知识了,可以找测量点检查内存供电好不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加分鼓励做学问就要严谨

网友:
259。。。好多脚位 先收藏一下以后会遇到的

网友:
很好的一个知识点普及,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