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lus触发电流200

楼主(2017-07-08):
型号: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触发瞬间200mA左右,比正常开机电流偏大,卡白苹果

维修过程:
         1.      检查外观
                   UMT板底、底部無螺絲、镜头无玻璃、基带功放部分屏蔽罩下凹

2.    拆开机子观察主板外观,检查有无维修历史
PP3V0_PROX_IRLED飞线到PP2V85_CAM_VDD
3.    根据触发瞬间200mA漏电,测量PMU输出各路LDO供电
        LDO1:PP3V3_USB(350)
        LDO2:PP1V8_VA_L19_L67(370)
LDO3:PP3V0_TRISTAR(360)
                   LDO4:PP3V0_IMU(377)
                   LDO5:PP3V0_NAND(348)
                   LDO6:PP3V3_ACC(370)
                   LDO7:PP3V0_PROX_ALS(390)
LDO10:PP1V0(230)
LDO11:PP3V0_PROX_IRLED(390)
LDO12:PP1V8_ALWAYS(320)
LDO13:PP3V0_MESA{378)
4.    断开PP3V0_PROX_IRLED飞到PP2V85_CAM_VDD的线
        触发后电流依旧200mA起步

5.    短接PP3V0_NAND无法强制进入DFU
        无法联机
        初步判断故障原因可能与USB管理芯片(U1700)有关
6.    测量USB管理芯片(U1700)周围元件的对地值
        测得C1704阻值偏低60左右,与好板对比300多明显异常

7.    拆下USB管理芯片(U1700)      测量USB管理芯片(U1700)主板焊盘上的对地值,正常
F
OL
OL
OL
E
D
OL
OL
C
OL
OL
OL
OL
A
8     更换USB管理芯片(U1700)      可以进入系统,因为有屏幕密码无法进系统测试,…

网友:
你这维修费了好大周折,思路感觉还是清晰,就是方向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