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开机黑屏维修

楼主(2017-07-08):
iPhone6不开机黑屏维修
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不开机黑屏
1,  首先进行外观检查,外壳四周有摔过痕迹,按电源键不开机,联充电器有充电电流,没充电图标也不能开机。
2,  接下来拆机,接可调电源触发开机电流正常,更换了一个屏幕总成测试,还是一样无显示无背光;主板拆过,部分螺丝还装错位置了,主板是UMT的,拆出主板看到尾插座子也有烫坏塑胶痕迹,屏蔽罩没拆过。
3,  打显示座子的阻值,发现AP_TO_LCM_RESET_CONN_L阻值为无穷大,测量FL2036另一端也为无穷大;
4,  真相在左螺丝柱里面,焊下螺丝柱,看到板层顶坏了。
5,  接下来刮板层,一路刮一路刮,在中间没发现断的。
6,  刮开线路发现断的位置在小元件下面,又靠近座子,所以选择外部飞线。
7,  飞好线,测量AP_TO_LCM_RESET_CONN_L阻值为458,阻值正常;
8,  接屏测试正常亮屏,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上次这个拆装功夫不到家,是不是客户自己拆坏的?

网友B:
打错镙钉了,好多客户自己折腾坏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镙钉了,好多客户自己折腾坏 。。。。。。

为了省钱,结果费钱了。

网友:
楼主这手工不错啊。螺丝孔能 飞了, 以后遇到其它地方飞线都不在话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这个拆装功夫不到家,是不是客户自己拆坏的?

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就是螺丝位置没记清楚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镙钉了,好多客户自己折腾坏 。。。。。。

是的,有的客户屏摔坏了,又不舍得出那点钱,网购又这么发达,网上淘个屏带送拆机工具,这么诱惑,客户能不心动吗,见螺丝就拆,满心欢喜装好后,一按电源开机键一脸懵逼......

网友:
拆装功夫不到位惹的祸,新手最好准备磁性记忆垫

网友:
螺丝孔断线 屡见不鲜了都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一下子就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只断了一条线,还好接,全断的话够考验手工了

网友:
果然又是螺丝柱,一看楼主说有螺丝上错位置,首先就想到了它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天天在练习飞线,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楼主这显微镜不错,倍数多少的,什么牌子,看得得得很清晰啊!

网友:
飞个复位就结束了? 指南针闪光灯呢?

网友:
现在的淘宝商家真是了不起  送工具 送教程

网友:
有一台也是能开机黑屏不显示,修了几天好也没修好。。。。。。。。

网友:
高手,借鉴下,我也有台6不显示无背光。,

网友:
看到你们修苹果手机这么厉害的就羡慕

网友:
小白的错误,上错螺丝,这钱好赚,前提是要有显微镜。

网友:
真是细活啊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也这样的问题 直接借了一个1.8V电压给复位 居然亮屏了哈哈 然后 你们猜猜有什么后遗症没有 PS:最后还是吧螺丝座刮开飞线的

网友:
这么细 看的头皮发麻啊

网友C:
螺丝柱飞线还是要有显微镜才行,我用个放大镜搞了半天都看不清楚
本性流
0.02的漆包铜线,很细的,放大镜飞线,飞到你会冒火的
详情

网友:
螺丝柱惹的祸,得需要显微镜才能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柱飞线还是要有显微镜才行,我用个放大镜搞了半天都看不清楚
0.02的漆包铜线,很细的,放大镜飞线,飞到你会冒火的

网友:
不对啊,就算是打错螺丝,这个也是开机无显示而已啊,最起码是可以联机的啊

网友:
这种完全是捡钱的节奏啊,焊工也牛逼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
说多啦,都是螺丝惹的祸哈哈 还是楼主功夫高,一出马搞定

网友:
太自信自己的记忆力!磁性记忆垫也不一定保险!

网友:
看来以后,迅维快成了苹果维修论坛了

网友(2017-09-07):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螺丝的问题还真得认真对待,记清楚。

网友:
手艺不错,这么小的线焊接

网友:
这个螺丝住下面没有断线让人有点想不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