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V星H110M PRO-VD 不触发

楼主(2017-07-08):
板子客户淘宝购买  购买日期2017 04 07   他说保修太麻烦    叫我给他维修 ,,,, 我 说  大佬  这个板子我没有修到过  没有维修经验   而且我一旦 检测维修了   厂家就不接受保修服务了,.....他说 相信我     维修过程很简单  首先 CMOS  电压 都有 晶振 工作  跳线电压正常 PS-ON 信号没有断线       下面  看图 是个V星通病  类似 H55系列  IO附近一个5脚的UC坏  没有3,3V ..秒杀了

网友A:
该死的网络老是延迟   图片加载不过去  ,

网友B:
楼主这技术  可以的 ~~果断收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技术  可以的 ~~果断收藏!!!!!!!

做人要诚实,你现在好像根本没有收藏。

楼主,那个3.3V是给IO供电的吗?

网友:
你说的5脚IC在哪,没看到啊

网友D:
实在是看不懂,不知道所云。修笔记本修多了,没有图纸的机器基本上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人要诚实,你现在好像根本没有收藏。

楼主,那个3.3V是给IO供电的吗?

应该是  5V 转3.3V 我以前修V星H55  是直接短接飞线    而这个板子 飞线不行  电压过去了 偏高

网友:
我万能表测试的地方 没有标记出来  你把图片放大来看

网友:
我拍图过来了  装机箱里面了   就是这个位置的

网友:
重复多发一个贴,已经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死的网络老是延迟   图片加载不过去  ,

楼主 还是一如既往的牛逼  满分给你了   还是不够字   够了 没 够了 没 够了 没

网友:
楼主NB,,帮你加分了

网友:
秒杀了 楼主经验挺丰富的

网友:
一个5脚的5V转3.3V   UC坏了,楼主秒杀,学习了,这么新的板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还没修过,学习下,以后碰到可以秒杀

网友:
这个5脚芯片是,显示5.05v的万用表那张图里,msi的右边那个吧?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焊工能否,可以神奇的让这个板子还可以售后

网友F:
很新的板子,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的焊工能否,可以神奇的让这个板子还可以售后

哈哈  一般有保修的 我焊过拿酒精清洗下  还是可以返厂的  ,只要用风枪吹上去 不要加锡 用松香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在是看不懂,不知道所云。修笔记本修多了,没有图纸的机器基本上不会修

嗯,我也是,现在要慢慢回到无图修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一般有保修的 我焊过拿酒精清洗下  还是可以返厂的  ,只要用风枪吹上去 不要加锡 用松香膏

这是个好法子,我以后试试,,但这个应该要多练才行啊,不然人们还是看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新的板子,要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哎,现在的厂家越来越精了,图不放出来了,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G:
学习了,貌似没有看清楚你说的5脚芯片,用红圈圈画出来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貌似没有看清楚你说的5脚芯片,用红圈圈画出来好点。

哈哈  我后面补图了  那个测试卡指的位置 你仔细看了吗

网友:
V星的5脚,6脚小芯片很容易坏,我接到这种板都是先测这种电压有没有。

网友:
给IO供电的把,IO有供电后可以去去开启深度睡眠好信号这些吧~~~
应该是他吧~~~~

需要图纸可以找我购买

网友:
这么新的板现在很少修到过,谢谢享分

网友:
V星一般都是那个8脚要不好,USB检测,也会引起不启动!!

网友:
其实就是  PCI A14    掉失

网友:
不错的办法,下次试试看。,,,,,,,,,,,

网友:
NB,这都修到了。。。。。。。。。。。。。。。。

网友:
h110的主板都修了啊 楼主厉害 你修主板什么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