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40类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08):
今天接到两台e440的机器客户说开不了机   两台都插上稳压电源试了一下  发现3v短路  这种可能是3v供电短路   然后拆机主板无进水   也无维修仔细看了一下是一个3 5v供电3v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直接拿掉ok   开机亮机  喜滋滋   然后装机再测  尼玛  充电短路  好绝望  拆开然后换掉冲电管  ok   总结一下   大短路的机器修好之后不要盲目的装起来   有可能充电电路也会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台e440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拆机之前你是怎么判断3V短路的?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这个问题,看到IBM就头大,做工差的很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

天意wx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捡来的买卖,能干。不过搞维修,细心就好…………

网友:
兄弟,发贴能不能图文并茂啊,这样很多都看不懂啊

网友:
两个地方的故障  都是由短路引起的 楼主收多少钱呢

网友:
一般仁宝的主板短路 都要测试下 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厉害了我的哥

都是认证账号了 灌水小心禁言

现在严管区 全天候 严管的哦

网友:
不是充电管是隔离管。就是19V进来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击穿吧。你先插电源适配器,再装电池就不短啦。

网友:
一般有短路的机器 隔离管也八九不离十会坏 吃个教训

网友:
就是少了张图片看看 , 具体哪个说下

网友C:
是啊  同意楼上说的,,还没拆机看,光凭一个可调 电源就能判断是3V短路,,5V短路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啊

网友:
呵呵,二楼讲的有道理,应该是楼主排版有误了

网友:
手里有太E440带玻璃屏的机器,客户说有时不开机, 没有发现一次故障,没法下手不敢收钱

网友:
E系列的机子就是毛病多

网友:
楼主提醒的是,以后遇到大短的,充放电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机之前你是怎么判断3V短路的?

机器接上可调电源   3v大短  就可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同意楼上说的,,还没拆机看,光凭一个可调 电源就能判断是3V短路,,5V短路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啊

可以看可调电源的短路电压  一般我就是这样初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接上可调电源   3v大短  就可以判断

可调电源你调2V它也大短吧,。。。。。。。

网友:
大短修好还要看充电,那是肯定的

网友:
E440 神机   南桥通病   神马刷BIOS之类的都没用  挺不过一个星期

网友:
现在的e系列简直就是渣渣,砸了ibm的品牌。现在连联想有的人都说垃圾

网友:
握草    楼主哪里的    我这几天修了个E440     也是大短路        拆电容好了      客户来  测试电池不充电 单用   电池 充电器都可以   一起用  大短路    感觉应该是 保隔第一个管的问题     当时有事  要出去  客户急着用    先拿走了 说明天过来再修    看是个美女   还是 母女两个 ,说明天修好了再给      没想别的  没收钱   !!!没收钱 !!!!到现在手机关机  关机   我了个去
去去去………………

网友:
看来这个坏了,还是有重要原因才会坏的,上次我遇到一台华硕的也是这样

网友(2017-08-07):
我遇到两台也是大短路,修好后还是不能充电器,充电电路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