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一次不算成功的维修

楼主(2017-07-08):
机器型号:HO 4321S

板       号:DASX6AMB8E0   REV:E

故障现象:不开机

       接到一台HP4321S不开机的机子,电池拔下插可调电源电流0.088不触发,感觉是待机电路的问题,直接拆开光板上电手摸ISL6237有点微热,测量 PL7对地

阻值20多,有点短路,对付短路的最直接办法就是加电直接烧了,

15 ]

烧了一会发现PCH芯片发烫,感觉烧机过程有点不正常(本来5V加电电压变2点几V,烧了会突然边0V)断电重新测量了下,PL7阻值变0了  估计彻底烧掉了,拆下

PCH芯片重新测量PL7阻值 正常,换个新的上去裸板电流变成0.3几,装CPU从新开机,开机后大电流,把CPU拆下电流0.3几,难道后面还有短路,不插CPU开机

量下电压发现PL1013电感电压5V,

不正常打开图纸看了下这供电是1.1v_vtt电压  应该是1.1V 给CPU供电,心情立马就不好了,重新测量PL7的阻值又变成20几,测量PL1013和PL7之间阻值为0

,估计PU1016内部击穿了,

定了个芯片回来娤上一切正常开机,总共更换了CPU PU1016   PCH芯片

       维修总结:修好了开机测试的时候想了下整个维修的过程,刚开始的状态是是待机0.088,PL7阻值偏低,然后烧机PCH发烫短路,我估计PCH可能是在烧机

过 程中烧掉的,看来烧机大法要慎用啊,但奇怪的地方是为什么机器刚拿来的时候插CPU不大电流,1.1V_VTT电压高了保护了?还是在上电过程中CPU终于扛不

住烧了?

因为在维修过程中开始没有仔细测量,烧机之前也没有把CPU拿下来加电测试下,很多问题也不好确定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4321S SX6-DIS (1).PDF

网友:
每次发帖图片搞死人 要不没了 要不把上次的又发上去了

网友:
我一般不会冒冒然就烧机,板子好多都有断开测试点。一个个断开,现就打电感阻值 ,麻烦点,不过不会扩大故障,尤其是有阻值的短路,烧机的风险大,

网友:
烧鸡大法  有时候要付出代价的 一般板载CPU我不烧 或者断开CPU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