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1G白屏维修

楼主(2017-07-08):
宏基 4751G   开机白屏
  排除屏线 屏幕 后测量主板上的LCDVDD信号 只有0.4V
U4901这个芯片转换过来的  1 4 5脚 都有3.3 的电压
输出却只有0.4v  测试3脚阻值 400多后
直接更换
完美亮机
一般白屏后 这芯片坏的好多  也换的好多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上个图就好了  白屏故障 在主板上还好修点 要是在屏上就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