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UNK 平板电脑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7-08):
板号:Enzopad XP11_Ver B1

故障:不通电

    拆机检测,发现是隔离电路问题,电池充电芯片 BQ725,测量芯片各脚电压如下: 20脚 19V、

6脚 2.8V、16脚 6V、4脚输出 1V 不到,明显 4脚 输出电压不正常。按往常经验 IC 坏的可能性

不大,问题应该是在两个隔离管上面,尝试更换第二只MOS管(PQ803),更换后通电试机,发现此

时隔离电路正常了,待机电压也有了;按下电源开关,正常触发,电流也上去了... 到此机器修复!

   因为是标准电路,虽然没有图纸,维修也没什么难度。机器的待机芯片为 51125,待机是有 3,5V

输出的。

网友:
修本本就是要快。一天修不了几个本本。速度就是金钱

网友:
这种板子 不好修 无资料 全是经验维修    加分呢

网友:
谢谢版主加分,谢谢! 其实这种三无产品维修前还是没有把握的,不过好在是标准电路,虽然跑电路费了不少时间,但修好后还是很有满足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