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41主板 不开机

楼主(2017-07-08):
今天手上拿到一块  V星MS-7641主板   说是不开机   上电测试可以触发   但是不亮机  测了下   pcie的a11复位没有电压 一般为3.3v   A13和14的时钟电压也没有  一般为0.4v    根据时序   时钟是vcore正常后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G开启时钟信号    好吧  先测vcore有没有   经测试电压为0v且没有短路    会不会是  电源管理芯片的EN开启信号没有呢   找图纸吧 看了下图纸  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23B   EN是24脚   测试电压为0v  且没有短路    图纸上EN电压是有12v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EN脚又接了个三极管q15   当q15截止时EN上拉为高电平    这个可能是Q15   B极的电压不正常  不管那么多   先拆掉Q15试试   哈哈   走运了   跑码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