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37进水维修

楼主(2017-07-08):
一杯水 ,戴尔的本本 奄奄一息, 打开清理干净,通电 , 电流直接到底, 看看清理的部位,没有烧毁的痕迹,短路? 对咱们维修的队员来说,这就是捡钱的活儿啊,心中窃喜,烧鸡大法 ,短路最多是那种小黄色的钽电容坏的多,所以一开始重点都在电容上,摸了大半天,只有电源口附近PQ701 温度惊人,断电,测量,正常啊,还得继续烧,无意间碰到PU300 巨烫,估计就是你了, 拆下,不短了,嘿嘿, 原来你在这里,这个芯片外观还挺特别SY8206DQ,找料板 换号, 通电,不短路了,待机没有哦,进水的就是麻烦哦,没待机好办,查3 5 v工作条件呗,芯片是TPS51225.这个太熟悉了,12脚VIN 正常6脚 20 脚正常 ,主供电有,开启有,不出电压,那问题一定是在芯片本身 了, 换  ,清理干净,上电 ,待机出来了 ,开机电流跳变 ,掉电 ,又触发 掉电, 反复3次还是一样,掉电问题有好多哦,缺电压 ,外设 都有可能,不查内存一样  ,仔细测量,掉电时所有电压多出来了,看来不是缺电压,仔细检查板子腐蚀的地方,没问题啊,无意间看纽扣电池没装,扣上,通电触发掉电循环2次,稳定了, 看电流感觉是亮了, 接屏 ,开机 ,电流刷刷刷 ,熟悉的DELL 界面出现!历时2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装机测试.......总结: 进水机器其实也不难修,一定要仔细,主要断线的比较多,芯片腐蚀的只要清理干净从新焊一般不会出问题,最近要认证, 混论坛很多年从来没有放过帖子,惭愧, 给过了吧, 感谢~

网友:
这种板子都不发修啊,,,,,,,,,,。。。。。。。。

网友:
  进水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进水的位置很重要啊  有些地方进了水带电池 放的时间久了很麻烦。。。

网友:
进水的机子确实是不太好修,有的进水就是很多芯片都腐蚀,板层断线,电阻电容变质,不好修。

网友:
回复下信息 蹭点下载积分 下个 BIOS文件

网友:
修了好多年还有个小经验 ,蓝色那种板子 仁宝的吧,只要大短路,重点放在电容上, 用维修的放大镜仔细看,一般电容正面或者侧面有小裂纹, 或者颜色比正常的发白, 一般就是哪个电容坏, 成功几率很高滴

网友:
这个机器估计是进水时间不长   不然就难搞了  以前遇到的主板大部分腐蚀  洗板水洗过后芯片都发黑  直接换板

网友:
进水成这样一般能修就修了,不行就换了哈哈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总体算好修的了  腐蚀太严重就不行了

网友:
进水机首先就是清理干净,再就是查腐蚀和断线,查短路,基本都可以搞定

网友:
通过认证, 感谢迅维,感谢所有维修一线的战友们, 感谢

网友:
大短路这种一般都是电容或者是MOS管烧了烧一下看看哪里发烫不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是电容或者是MOS管烧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细心的话 还是比较好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