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2 不显示维修 诊断卡跑b2 NCT5579D用NCT6776F代换成功

楼主(2017-07-08):
P8H61-M PLUS V2  不显示维修 诊断卡跑b2 这是一片二修主板 上家修过CPU供电 ,到我这里我上CPU 一测 数码一路狂跑 ,本以为是好的!接上VGA 显示器 没显 ,只是白了一下 就不显了.数码卡在b2这里 不动了!我想这一定是没有认到某一设备 口!先把BIOS刷了 结果还是一样,又找了一片 H61M-E 的BIOS 上去 可以显示了,但是BIOS 内电12V 5V 的电压全报错.电压报错是IO管理的.又没有现成的NCT5579D 此板有两个IO 焊接口  手上有个坏板有一个NCT6776F ,拆过去 可以显示了!

网友:
这板子原来就预留了大IO的焊盘位置吧。

网友:
这也行了,厉害 了我的哥,,,,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大IO换小IO这样也能行  真是敢试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预留了位置很多电阻电容都么上的也可吗?。。。。。。。

网友:
维修达到这个境界实在是不知道下了多少功夫了。

网友:
12V  5v电压报错,一般是VIN检测电阻问题,这板是IO本身问题,见识了,谢谢楼主的帖

网友:
小io换成大io了  这样也可以  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小io换成大io了,这个没试过还是楼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
多谢分享,楼主真敢试,记录一下

网友:
小的换大的,怎么感觉客户赚大发了,睡着都要笑醒?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大IO换小IO,这样也行?涨姿势了。。。。。

网友(2017-10-11):
不错 厉害了大师,我的主板是有显示进系统死机,然后再开就不显示了。

网友:
这板子原来就预留了大IO的焊盘位置吧!厉害

网友:
这IO代换官方有没有提供相应型号。 这板子很有特色,DIY的人喜欢。 最好是桥改成插针式的,换桥更方便

网友:
那么大的IO不用拆下来吗?还是可以两个一起用

网友:
你这胆子是真的大。赞一个,维修有时候也要冒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