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205TA安装 win10

楼主(2017-07-08):
  • 1.开机,狂按F2,进入BIOS 2.选择Security->Secure Boot menu 3.设置    Secure Boot Control        [Disabled]
    4.按F10       Save configuration and exit ->Yes 5.Esc,选择Uefi:……(你的U盘名) 回车。6.转换分区表类型为GUID格式

    • ……等待
      win10/win8 安装界面就出来了 。
      正常设置就行了。
      然后就进入win10/win8了

    • 2

      这个时候你的鼠标键盘还不能动,而且没有声音,并且感觉有些卡。
      首先安装Intel 芯片组驱动程序,安装完后 声卡,显卡,键盘,鼠标就都驱动了。
      现在就不需要外置键盘鼠标了,也不卡了并且有声音了。

  • 2

网友A:
这款笔记本可以安装win7系统吗

网友B:
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

天意wx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时候这个比修个电路还烦人。。。只能尝试

网友:
WIN10启动U盘慢装就好了吧,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吧

网友:
这种针对安装版认不到硬盘 挺管用的,不过一般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复制黏贴嘛,也处理下

网友:
现在的机器装个系统越来越麻烦 恶心死了 钱不好赚啊

网友:
现在很多机子装系统都麻烦,。。。。。。。。。。。。。。。。。。。

网友:
现在有的新机器   已经不支持装WIN7了   我上次遇到一台   win7装好了  显卡驱动没有  官网也不提供win7的驱动了

网友:
大哥你好牛逼,佩服佩服,很饿很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笔记本可以安装win7系统吗

最新款 最好还不要做W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

严管版块 注意回帖禁止灌水

网友:
上次给一个三星的上网本装完系统就发现触摸板不好用了,后来介绍给三星专卖店的同行搞去了。。。机器又慢,装个系统搞了好长时间。

网友:
现在很多新电脑都不支持win7 官网不更新驱动了  上次遇到一个装完win7后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
这是个好经验呢。有时候装系统麻烦起来也是很浪费时间的!

网友:
直接U盘GOST一个就可以了,不过还看了一下过程

网友:
这个装系统不是很好弄     上次弄个是用安装版做的

网友:
6代upu最新款最好还不要做W7了导致很卡还是WIN10好一些

网友:
好像有些新机子只能装正版的win10了,坑货

网友:
这个装系统是不是很难搞啊  教程都出来了

网友:
像这种装系统收个30-40左右,就是赔钱!浪费时间

网友(2017-12-21):
华硕有款上网本只能装32位win10的。。。。。。。

网友:
很容易阿,,,,,,,,,,,,,,,,,,,,,,,,,,,,,,,,,,,,,,,,,,,,,,,,,,,,,,,,,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