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进水不触发快修

楼主(2017-07-08):
在清早一客户拿来一台苹果说是不开机,细问后客户才说明此机前段时间进水,接电源一看小灯不亮,不用说马上拆机。三下五去二把主板拆下来,这个机型修过N多台了,先打开图纸,点位,第一步细看主板进水部位,发现除了U6900这块和SMC外围有明显进水外别的地方进水不明显,上图看进水部位:file:/// 先整板打下有无明显短路,实测很好正常,清洗主板后上电,测试3.42V没有,实测U5010 3PIN无主供电,断线了飞线到C6999处,SMC复位有了,但是还是没小灯,继续查SMC_BC_ACOK 信号,ISL6259处是有的,但是U6901的1,2脚却没有电压,晕又是断线了,飞线上电小灯亮了,看电流表应该是跑码了,断电把进水部位的电阻电容都补焊完装机测试一天正常交机。

网友A:
修这种机子利润比较大了!!其它机子报不起价了!!

网友:
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谢谢你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机子利润比较大了!!其它机子报不起价了!!

现在修电脑没有手机利润高了,电脑也就是苹果的价钱能报高点

网友C:
苹果的用料确实会不错  我修过的  如果有进液 要么就电阻头头腐蚀 要么就是直接晾干 亮机

网友:
苹果的价位能报高点,确实不如手机的利润啊!:L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一般给客户报多少钱啊

网友D:
收别人多少钱呢??我都报价很低,看你报多少钱啊

网友:
你第二个故障最好上个图啊。没图别人看到都有一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电脑没有手机利润高了,电脑也就是苹果的价钱能报高点

确实

不过手机维修目前确实比电脑维修利润空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用料确实会不错  我修过的  如果有进液 要么就电阻头头腐蚀 要么就是直接晾干 亮机

也有一些 进水严重的修起来相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别人多少钱呢??我都报价很低,看你报多少钱啊

一般报200   报高了人家不修:

网友:
这个子楼主 报价多高

网友:
散客苹果笔记本报价才200  大哥这么低啊  你是哪里哟

网友:
进水面积不大都还好修      就怕泡了一两个月的

网友:
最喜欢修断线了,别断太多就好,苹果的主板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很少出现大面积的断线

网友:
进水的苹果机。一般收的价钱高。修起来也爽很多。

网友:
在我心里修苹果的都是大拿,厉害

网友:
还是苹果的利润大点,自己现在也再说学苹果。,发现待机时序真的挺麻烦的,比老IBM还麻烦

网友:
喜欢遇到苹果的机器 维修起来价格可以高要点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仔细学习学习

网友:
点赞吧,苹果修得少,经验还是要留着的

网友:
A1278有5年了 就是维修也没有太大的利润 还不如修个新本

网友:
才收200啊 我也是醉,散客进水没400都不给他修。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怎么好修 啊

网友:
还是不错,一以台苹果应该最少可以赚它个五六百吧

网友:
楼主的技术已经到炉火纯清的地步了

网友:
苹果的主板做工不错的。很少坏。这个不服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现存是容易出问题的 以前也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