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5 NEO2有复位不走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08):
一网友寄修一张V星P45 NEO2主板,板号MS7512V1.1,可能有人会问,这么老的主板有何维修意义?诚然拿到手的时候我也是有同样的想法,但随着不断的发掘,感觉就变得有意思起来。

此板到手后可以正常触发上电,各路供电均正常,全板时钟信号正常,总复位也顺利发出,但是不走代码,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有复位不走码。

测量CPU的PG信号,正常1.2V高电平。CPU时钟也为0.38V和0.39V,是正常的。CPU复位信号为0.29V,偏低很多,正常也为1.2V左右,由总线供电经过一个1K阻值以上大小的电阻提供上拉。电阻自身不会存在问题,CPU也是没问题,CPU座子到北桥无虚焊断线,因此缘故在于北桥尚无发出复位信号给CPU。

775的CPU和北桥,通过FSB总线交流,FSB总线频率并不固定,随着不同外频的CPU来搭配,北桥也会相应调整成不同的FSB。比如200外频的E5200,那么FSB就是800MHz,如果是333外频的E8400,那么FSB就是1333MHz。而熟悉V星的应该了解,V星4系列主板,北桥的外频设定并不是由CPU直接来提供,而是CPU外频首先到IO,然后IO再发出北桥外频设定高低电平组合到北桥。好处是IO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坏处是一旦IO出了问题,整板GG。

此板就是正撞枪口,因为上的是Q6600的四核,266的FSB,因此外频设定的BSEL0,BSEL1,BSEL2是0-0-0这样的电平信号组合给IO,但是IO发出的却是1-1-1这样的电平信号组合给北桥,上表中看出1-1-1并无任何意义。

因此把IO附近RN41的0欧姆排阻拆掉

移动至RN23位置处,也就是不再经过IO。这样处理之后,却是正确输出0-0-0电平组合给北桥。而且板子也顺利开始走代码,但是啊,没走几个吗,就突然变无代码。然后冷机状态下,可以走几个代码,有时候能亮机,但是多数情况还是不走代码。当然不走代码的时候,CPU复位依旧是0.29V,北桥还是没能正常发出复位信号给CPU,北桥的工作条件或者北桥自身还是存在问题。

先是电压:
北桥核心供电:1.13V,正常
VTT总线供电:1.22V,正常

PG信号:

AR4位置的PWROK信号,3.12V,正常
AN8位置的CL_PWROK信号,1.87V,不正常

复位:

AN6位置的PLTRST,也就是全板总复位信号:3.32V,正常

看的出来,南北桥之间通讯的Controller Link总线的PG信号不正常,此PG信号是CHIP_PWGD经过R309电阻改名得来。R309上面是个0欧姆电阻,而这个电阻拆下后已经有160欧姆左右的阻值。

直接拆掉飞线,之后就是指那打那,一点就亮。无任何拖沓。
按道理修成这样应该算结束,但是我还不死心,因为这板子的BIOS芯片吸引了我,型号是MX25L3205A。32Mbit的芯片,4M的容量。这在08年左右的板子上面,是很少见的,因为同期主板都还在用8Mbit甚至4Mbit的芯片,也就是1M或者512K的BIOS。V星究竟为什么在P45这个曾经的高端主板上面用上4M容量的BIOS呢,不仅让人兴趣连连。

经过大量的搜索,果然找到猫腻,原来,在08年的时候,V星推出过2款图形界面化EFI的BIOS的P45主板,型号分别是P45D3 Platinum和P45 Platinum,板号分别是MS7513和MS7512。找到P45 Platinum这个板号MS7512的EFI BIOS文件之后,顺利刷写进芯片,点开机排针后,诊断卡翻出的15-32-4F-60-72-99-B2代码,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UEFI代码。下面请欣赏几张:

——

——

——

——

EFI的BIOS已作为附件上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研究,谢谢大家。

EFI BIOS

网友A:
这老板子还在修啊!有没有价值啊!这老主板竟然能找到图纸! 佩服啊

网友B:
师傅 好厉害  V星P43 p45这些 好容易出现频率不对的问题哦
上次也修了个 参考你上个贴 修好了的

网友C:
技术是没得说的……还能改电路……还能刷BIOS……效果也是刚刚的……老板也修

网友D:
师傅分析故障思路清晰,判断故障准确,写的详细,谢谢师傅经常写这样的教学贴!在我这边(农村生活条件差,有台电脑就不错了)经常修这样的老主板,因为没图纸,技术也差,很多找不出问题,就只能换二手主板了。今天有从您的帖子里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E:
不跑马不好修,,来看了后,,思路拓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板子还在修啊!有没有价值啊!这老主板竟然能找到图纸! 佩服啊

这主板图纸论坛上就有。价值这个词,是自己来衡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 好厉害  V星P43 p45这些 好容易出现频率不对的问题哦
上次也修了个 参考你上个贴 修好了的

V星就喜欢这样,华硕技嘉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是没得说的……还能改电路……还能刷BIOS……效果也是刚刚的……老板也修

因为能上UEFI的BIOS,所以就有兴趣修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分析故障思路清晰,判断故障准确,写的详细,谢谢师傅经常写这样的教学贴!在我这边(农村生活条件差, ...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跑马不好修,,来看了后,,思路拓展,,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F:
思路拓展,,思路拓展,,思路拓展,,思路拓展,,思路拓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拓展,,思路拓展,,思路拓展,,思路拓展,,思路拓展,,

你这样灌水小心有一天被处理,最好别这样灌水式回复。

网友G:
师傅维修技术真的没的说,我很认真的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大师多多上点技术大贴,我们这新手学习。

网友H:
今天不能评分了,先收藏明天来评分

网友I:
GA-H81M-S1风扇转下停下来,又接着转,像是不断在复位,什么情况呢

网友J:
这种供电正常,复位,时钟正常都还不跑码的,是我,我肯定不得修了。

网友K:
楼主技术杠杠的思路清楚

网友L:
多看看你发的帖子 好让自己再冲冲电...

网友M:
这板子修得 没谁了  大湿

网友N:
多看看你发的帖子 让自己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GA-H81M-S1风扇转下停下来,又接着转,像是不断在复位,什么情况呢

先测供电 再测PG  还有IO的 VIN检测脚   刷个BIOS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师傅 好厉害  V星P43 p45这些 好容易出现频率不对的问题哦
上次也修了个 参考你上个贴 修好了的

我又来了,这次还扣我分不?不过上次的好像也还给我了

网友P:
版主这维修思路杠杠的,有条有理,大湿级维修,加分没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师傅维修技术真的没的说,我很认真的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大师多多上点技术大贴,我们这新手学习。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今天不能评分了,先收藏明天来评分

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I:
GA-H81M-S1风扇转下停下来,又接着转,像是不断在复位,什么情况呢

青杏就说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供电正常,复位,时钟正常都还不跑码的,是我,我肯定不得修了。

这类故障不好修,我也是耐着心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杠杠的思路清楚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看看你发的帖子 好让自己再冲冲电...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板子修得 没谁了  大湿

让句容大神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多看看你发的帖子 让自己学习学习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版主这维修思路杠杠的,有条有理,大湿级维修,加分没的说。。。

谢谢你的顶贴和支持。

网友Q:
楼主分析得好透彻,看得我一下就明白了,原来还有这种修的。我以前一般都换板了,一分请笑纳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分析得好透彻,看得我一下就明白了,原来还有这种修的。我以前一般都换板了,一分请笑纳

谢谢帮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老板子还在修啊!有没有价值啊!这老主板竟然能找到图纸! 佩服啊

修好了,说不定留住 一个客户,,修不出嘛没事,但多几次就不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多看看你发的帖子 好让自己再冲冲电...

我不太懂修主板,看来也得多充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种供电正常,复位,时钟正常都还不跑码的,是我,我肯定不得修了。

这种 问题,有图都难修,,哎,,,,修出的,要么时间充分,和技术 都上了一台阶的,就服这类人

网友R:
膜拜高级板大神

网友S:
楼主给力,好东西分享出来给大家,我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说不定留住 一个客户,,修不出嘛没事,但多几次就不好了,,

这也是的,有时候人找你修主板就是想看看你的技术。说不定一次主板后,接下来的生意你想都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太懂修主板,看来也得多充充电。。。。。。。。。。。。。

多在论坛学习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 问题,有图都难修,,哎,,,,修出的,要么时间充分,和技术 都上了一台阶的,就服这类人

修的多,也就经验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膜拜高级板大神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给力,好东西分享出来给大家,我点赞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又来了,这次还扣我分不?不过上次的好像也还给我了

开玩笑 没事  只是那个写得太难看了  。

网友T:
V星的主板,你修这么多,我感觉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T:
V星的主板,你修这么多,我感觉会不稳定

或许吧,但感觉仅仅是感觉,不是真理。

网友U:
思天版主本来想给你加分的,没认证分也加不了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思天版主本来想给你加分的,没认证分也加不了啊

那就赶紧认证,做维修的为啥不认证呢?

网友U:
引用 网友V:
那就赶紧认证,做维修的为啥不认证呢?

认证不了了 过期了 一直没时间去认真,上次都可以的怎么现在认证不了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认证不了了 过期了 一直没时间去认真,上次都可以的怎么现在认证不了了

4月中旬那时就开始了认证窗口,昨天最后一天,为啥一定要拖到确实影响到日常搜索之后才想起要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V:
4月中旬那时就开始了认证窗口,昨天最后一天,为啥一定要拖到确实影响到日常搜索之后才想起要认证?

这样也好还可以看资料 只是下载不了东西,下次可以了在认证

网友W: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啊,学习了,以后我也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的思路好清晰啊,学习了,以后我也要注意!!

恩,多个思路多条路,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X:
差不多10年了。那时候的Vista系统支持EFI。。。自己的机器都没有装Vista,直接过渡到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差不多10年了。那时候的Vista系统支持EFI。。。自己的机器都没有装Vista,直接过渡到Win7了。

想当初VISTA出来的时候,难倒多少批机器。我记得06年装机,主流都是1G内存,不少电脑都还是512M。那时候能装2G内存的就是土豪。

网友Y:
每次看思天大神的贴子都受益匪浅!鉴于自己的水平问题,不是每次都能看懂看透,但是并不能阻挡我对大神的崇拜!因为,即便是我没修到这块板子,也没遇到这种故障,但是修到别的板子时候我发现自己思路比以前宽了,考虑问题和排除故障的切入点多了。
必须承认,论坛里技术像思天大神一样好的,甚至比思天大神好的肯定有!但是能细致入微的讲解分析思路,指明各个测试点、故障点的真少!我也看过别的大神的贴子,很多都是写给水平相当的、看的懂的人看的!当然,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别人没有义务指点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而思天大神一直都在照顾我们这些小小白、小白,授人以渔才是当之无愧的大神!!才是论坛真正的正能量!!
再次感谢大神分享!已加分!已收藏!

网友Z:
楼主维修主板已经完全分析透电路,大神之作,加分。

网友AA:
这种板现在 基本上都没遇见过了 一说msi没CPU复位 我就想起 com口  你信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Y:
每次看思天大神的贴子都受益匪浅!鉴于自己的水平问题,不是每次都能看懂看透,但是并不能阻挡我对大神的崇 ...

太过褒奖了,我都感觉受之有愧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维修主板已经完全分析透电路,大神之作,加分。

过奖过奖,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种板现在 基本上都没遇见过了 一说msi没CPU复位 我就想起 com口  你信不信

作为一个V星前RMA,我还真没遇到多少COM芯片引起的CPU没复位,倒是775时代的技嘉让我眼前一亮。

网友AB:
没看一次大神的维修贴,都能发现新天地

网友AC:
不移动电阻,这样用锡搭在一起,行不行

网友AD:
谢谢楼主!这么好的学习资料真是很难得,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不移动电阻,这样用锡搭在一起,行不行

不移动电阻,IO那边还是会发出频率设定信号出来,会和CPU这边打架。能不能用我不清楚,没研究过。你可以碰到这个故障点之后自己做实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没看一次大神的维修贴,都能发现新天地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不是厉害,只是经验略多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谢谢楼主!这么好的学习资料真是很难得,楼主辛苦了,谢谢!!!!!!!!!!!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E:
每每看到思天大神的贴子就像在品味香茶,让人欲罢不能,一杯接着一杯喝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每每看到思天大神的贴子就像在品味香茶,让人欲罢不能,一杯接着一杯喝下去……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F:
老板子也能花这么大力气修,实在是水平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老板子也能花这么大力气修,实在是水平高

谢谢,是因为这板子有EFI的BIOS,我没见识过,就想办法修好后刷BIOS看看实际效果。

网友AG:
大师级人物呀..我很认真的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大师多多上点技术大贴,我们这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大师级人物呀..我很认真的学习了,谢谢分享,希望大师多多上点技术大贴,我们这新手学习。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牛逼哦,还有更经典的吗?V星的板我觉得都不好修

网友:
大神级别的,我是菜鸟小白一个,希望楼主多发教学贴,让我们这种小白也来学习学习,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