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QFN焊接

楼主(2017-07-08):
昨天修到华硕的。无3V 5V。测试条件多正常。想换个芯片。没想到焊了半天多不好焊,求助用什么比较好焊,。。。有人用焊锡膏可以,有人焊过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买芯片如何,有的芯片买回来脚会氧化,先用铬铁把芯片上好焊锡,

网友:
应该加一点 焊油会好一点的

网友:
焊盘先处理好,托平了。然后要换的芯片也是脚位处理好,新买的不好上焊锡,可以用砂纸轻轻打磨。再摸焊宝上焊锡。然后对准脚位,风速低,温度适中焊接。

网友:
脚要先去氧华,用小鎈,鎈一下,再上焊锡,芯片时间放长了就容易出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地下烙铁拖点焊锡 用风枪吹应该可以的。

网友:
建议你去实地培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