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分了,发一些主板的维修记录

楼主(2017-07-08):
笔记本的发了很多了,主板的还没发过,分用得太快了,又没时间发详细维修贴,维友们有分的给点分,谢谢。

1:
P5G41T-M LX  rev:1.03
故障:有时钟无复位
解决方法:更换IO左上角两个822排阻
2:
型号:GA-78LMT-S2
故障:触发马上掉电,可再次触发
解决方法:示波器量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有,BIOS无波形,拆除CPU左上角两个三极管修复。
3:
P7H55-M  LX
故障:15秒关机
解决方法:查USB_OC#信号全部正常,刷BIOS修复

4:
M2N68   SE   rev:1.0
故障:跑码掉电,不亮机
解决方法:更换IO右上角822

5:
M4A78LT   PLUS   REV:1.00
故障:触发一秒掉电,可反复触发
解决方法:强制上电量各电压都正常,示波器抓PCIE复位瞬间有但马上拉低,刷BIOS无果,后更换CPU供电芯片旁822排阻修复

网友A:
你的第2个案例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CPU的开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2个案例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CPU的开启吧

CPU供电开启我都是直接拆三极管,有时候更换了也不一定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都可以吗? 我也是来赚分的 弄点下载分真难啊

怎么也要发点有意义的内容,不然会当灌水处理,你这样回复很危险呐

网友:
寻一个修台式主板的合作

网友:
可以 学习了 哈哈哈

网友:
一水的822啊

网友:
这帖子让我怎么回呢 怎么回都是刷分的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开启我都是直接拆三极管,有时候更换了也不一定行

对,想的一样,要么接根线强制开启,要么就直接去掉

网友:
其实我也是来赚分的 谢谢楼主 。。。。。。。。。。。。。。。。。

网友D:
楼主修的都是常见的问题吗?

网友:
都是822坏得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的都是常见的问题吗?

常见性故障或者可能是通病的,我会记录下,偶然性故障记录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寻一个修台式主板的合作                                                                               ...

现在修台板的少了,价格太低,修半小时没修好可能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都可以吗? 我也是来赚分的 弄点下载分真难啊

这些批量发帖 还会被扣分的  不要为了分而灌水发帖

网友:
台式资料 可以直接发到对应版  帮你移动了

网友:
你的822真管用 都是一换就好。....

网友:
标题没有型号  贴子没意义

网友:
华硕的822真的是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
学习了。这些都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