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喇叭有沙沙声,听歌也有

楼主(2017-07-08):
如主题,一般是哪的问题,我换过小音频,大音频,喇叭,还有那些问题会引起?
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 也会吧,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
难搞,感觉是什么电容问题。打一下电容有没有有问题的。难修,如果电容容量不对的话那就很难搞了,只能换了。

网友:
感觉这样的问题不怎么容易解决。

网友:
这种明显的音频 滤波电容有滤波不良了的

网友:
因该是电容的问题吧,检查哈周围的那些滤波小元件,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