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WS不亮机维修,备原厂BIOS资料

楼主(2017-07-08):
接修一台华硕TWS笔记本,拆机看板号DAOTWSMB6E0,发现和几款神州,海尔的机器主板一模一样.机器拿过来是不显示。插可调电流表,触发以后电流1.0跳到1.3A又跌到1.0,反复循环.此时用手电筒照屏幕,会看到屏幕刚一亮就灭掉.这个亮不是有字,只是屏幕通电的那种.
拆机,发现USB周围有进水.清洗干净以后,测各电压都正常,刷桥BIOS,故障依旧.手上刚好有这个桥,SR17E,换掉..还是老样子...
看来是个麻烦问题了...
论坛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我这里就不提供了.下面说维修过程.

主板上找5脚门电路测信号.测到U6的4脚每隔2秒就会被拉低一次,每次拉低的时候电流也正好从1.3A跌到1A..向上查来源,2脚PLTRST#一直

3.3V,正常,1脚DGPU_HOLD_RST#不正常.这个信号从桥里发出. PCH 在得到 DGPU_PWROK 信号后会发出 DGPU_HOLD_RST#信号,于是再追查

DGPU_PWROK,

发现PU2的2脚,EN信号DGPU_FB_EN也是每2秒关闭一次.继续向前,

FB_CLAMP一样的问题.这个信号直接进了IT8528E.看来是EC这块

出了问题了.

直接刷EC的BIOS,好了...好了...

另外附上此机BIOS.这个BIOS不是原机备份的,是原厂BIOS,修改过ME的,换桥后可以直接刷上,秒

亮机.开机是海尔LOGO.开机慢刷桥旁边的2M,我这个问题是刷EC旁边的4M好的。 海尔X3_PRO_DAOTWSMB6E0

网友A:
           楼主,没把华硕的logo改回来么?

网友:
前天刚刚修了一个,也是BIOS问题,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可以用了

网友:
还可以改这个吗 以前没学习                早知道花钱学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把华硕的logo改回来么?

没有。。。开机1秒钟的事。。不注意看不出来。

网友:
现在的bios都需要改ME的 不然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把华硕的logo改回来么?

这种不改 测试没有别的问题  也能交代客户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一般测电压不会多测个几秒钟,楼主这种隔两秒被拉低的我还真修不好,学了一招多谢楼主了。

网友:
logo会改的应该还是挺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