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1.3G不出独显供电 ,去掉独显键盘串键

楼主(2017-07-08):
K40AB 1.3G不出独显供电 ,去掉独显,改成集显,键盘串键,键盘所有不能用?是什么问题?刷过BIOS 机器是15.6寸。。

网友:
就单独改集显来说  一般不影响键盘的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怪,第一步还是反复排除下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怪,第一步还是反复排除下键盘

还是刷BIOS搞定了  ,要刷K50AB的 程序。。。

网友:
不会吧!改下显卡会影响键盘,还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