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8A硒鼓芯片和哪个通用

楼主(2017-07-08):
求问 HP 88A硒鼓芯片和哪个通用?
芯片

网友:
好多个HP打印机通用的,126A还有等等了

网友:
通用与HP1007 1106 1008 1108 M1213 1216 M1136

网友:
一般都不换芯片,要换tb发就是便宜

网友:
88A的便宜吧!换芯片没必要啊??

网友:
好像换芯片没必要,88A挺便宜的。鼓也不贵啊

网友:
惠普88A没换过芯片。只是这个原装的要换鼓芯,还有这个常要换鼓芯的。

网友:
88A打印出来都感觉淡。。。现在部分国产鼓用的12A磁棒就好点。。

网友:
88a不用换芯片就行,没粉提示不用管,打印中间浅晃一下硒鼓再打几十页加粉。

网友:
88A原装芯片跟其它型号都不通用,市面上到是有许多hp通用芯片卖,工厂自己写的数据,大小一样很多都可以通用

网友:
果断不用换 开机错误提示几秒就没有了 不影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