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解决LG 22M45DA闪屏通病MCU

楼主(2017-07-08):
LG  22M45DA开机闪一下黑屏,排除LED问题,淘宝上买了MCU刷上OK

22M45DA-EAX65582901(1.6)-LGM215BP11.rar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程序刷一下就好了啊  好吧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故障是不是和三星那样,有无信号提示呢,LG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闪一下黑屏是看不大到信息的那种么

网友:
显示一下屏幕就黑了,大部分都会因为LED或LED升压条问题,其实就BIOS问题

网友:
LG的显示器也喜欢出三星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无图无真相呢 楼主

网友:
你确定是黑屏,而不是暗屏?下次遇到再说,

网友:
先收藏 ,下次遇见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LG和三星是一样的吧.我看适配器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