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060TT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7-07-08):
      下午接收显示器一台,LG E2060TT,客户反映,用着用着就黑屏了,拆开机器,测灯条无问题,只剩下驱动板了,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来个BIOS试一下
      么想到芯片还是坏的A25LO2O,废板子找一个,刷完测机,三小时没问题,
此机修复。。。。。。。。BIOS奉上。。。。。。。此机板号,715G4197-M01-000-004L

_LG E2060TT TSUMU58BWHL3-LF A25L020 LM200WD3-TRAI.rar

网友A:
支持一下!坏的是个供电芯片吗,我也没有去查询你所说的型号,只是看到你帖子当中,说到 刷完,

网友:
用着就黑屏的故障,原因很多bios坏被你秒杀,还是有点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坏的是个供电芯片吗,我也没有去查询你所说的型号,只是看到你帖子当中,说到 刷完,

是显示器主板的bios存储芯片坏了,他说在其他板上拆了个重新刷了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