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佳能喷墨打印机,打印头在墨盒上,换新的墨盒居然也 ...
一个佳能喷墨打印机,打印头在墨盒上,换新的墨盒居然也是缺线堵头的样子,这怎么...

楼主(2017-07-08):
一个佳能喷墨打印机,打印头在墨盒上,换新的墨盒居然也是缺线堵头的样子,这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
佳能

网友:
换原装的墨盒,翻新的不行,我以前买的国产质量很差,建议买原装的,同时检查字车排线

网友:
换原装了吗,换原装也是缺线的话,那就是字车板与主板了

网友:
打印机一般要装原装墨盒好一些,国产太次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墨盒的问题,找个在别的机器上打印正常的墨盒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墨盒试试!!!!!!!!!!!!!

网友:
你要说型号,有的是墨盒喷头分离的,头子堵塞了,你换墨盒有什么用

网友:
什么型号的打印机??打印效果如何的呢?

网友:
墨盒千万不能在某宝买 各种坑 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