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a-h61m-ds2 cup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7-07-08):
ga-h61m-ds2r4.0 cup无供电 掉电有时候可以开 BIOS刷了io和南桥加焊了不知道怎么修了,有没有大神修过类似的给点经验
掉电

网友(2018-05-21):
查条件。供电。VR ON==条件看有没有。

网友(2019-08-03):
我遇到一个也是芯片都换过了,vtt 开启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