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开机无显秒杀

楼主(2017-07-08):
今天客户送来一天CQ43,接稳压电源,电流跳变几下后,停在1.1A左右不走,再跳变两下就亮机了!速度换内存试下,故障一样!直接拆机,用风枪300度吹显卡30秒,简装测试,亮机,电流在1.3到1.4A,剩下扔烤箱,闷机个小时,直接上台子,再装机OK!发这个帖子,就想说,不只是英伟达的显卡,喜欢脱焊,AMD的显卡一样喜欢脱焊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HP 的电脑笔记本一般都有这个问题,这已是行业里说的通病了

网友:
惠普的通病  这样子的确有好多!也修好不少台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
不做BGA吗,用不了几天就得返修吧!!!这个板的通病了

网友A:
通病通病 捡钱啊 楼主加焊了多少度? 之后 容易返修不、

网友B:
这款好像通病一身,比较难搞。楼主,这么烤稳定嘛。

网友:
这个                                                                                        惠普的通病  这样子的确有好多!也修好不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通病 捡钱啊 楼主加焊了多少度? 之后 容易返修不、

上面200.下面290保持2分钟左右,上台子之前最好用烤箱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好像通病一身,比较难搞。楼主,这么烤稳定嘛。

还好吧,把清洁做了,然后跟客户做个心理准备,不玩游戏用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通病 但是修了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通病 但是修了还是会返修的。。。。

对。这个鬼机器不玩游戏还好,游戏一玩,坏的比高铁都快

网友:
HP 显卡问题很多吧................我经常遇到...........

网友:
hp的“显卡门”得一直记在心里!!!!

网友:
这有事来 骗分的 ,明知道 脱焊 还放到烤箱里 。难道烤一下就不脱焊了

网友:
CQ43是很老的机型了,修好了也是个老人机。

网友:
是显卡脱焊是吧            这个型号的  修过

网友:
是恒温烤箱吗?我没用过,一般遇到AMD和NVIDIA显卡虚焊的,重植比加焊来的靠谱。

网友D:
不重新植株么,这样风枪吹吹很快会返修的吧
中毒很深1226
大哥,风枪吹吹是判断问题,肯定要上返修台啊
详情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太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重新植株么,这样风枪吹吹很快会返修的吧
大哥,风枪吹吹是判断问题,肯定要上返修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