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供电何解?

楼主(2017-07-08):
上拉电阻是0欧姆,串联接地的也是0欧姆。
这不科学啊。这不直接拉底了??

网友:
应该短路了。。。。。。。。。。。。。。。。。。

网友:
R112,0/X,这个X你没注意吗?

网友:
那个电阻没装的吧........................

网友:
"0/X"是这个电阻0欧姆,但是没装,也就是R112没安装,所以8105的32脚只通过0欧姆电阻接地,而没有通过R112接3.3V.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厉害了  眼力也挺好的 。。。。。。。。。。。。。。

网友:
图纸错了也是有可能的,必竟什么都是人做出来的

网友:
看到不认真就来问  没装

网友:
电阻是不会短路的,最多就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