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关于 ME 的问题

楼主(2017-07-08):
    图片中  me版本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怎么算的  用软件读则是8.1.2.1318
可是这个版本还有1.5m 跟5m的 到底用哪个

网友:
直接在淘宝上买个工厂级的BIOS好了,以后都能用

网友:
你看原来BIOS多大,然后算一下,看这个ME是商用的还是普通的,

网友:
普                               通版   跟企业   版。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的BIOS 需要合成ME 才能开机正常,否者会有开机慢或者二次开机的问题!

网友A:
软件 上有提示你是5m还是多少的,它直接标记了你的版本及大小了..........

网友B:
看机器呗,或者把me提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还真搞不懂看大家发言学习一下   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 上有提示你是5m还是多少的,它直接标记了你的版本及大小了..........

你看这个是1.5 还是5m  1.5 的刷进去还是开机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机器呗,或者把me提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提取出来大小是2036kb   那刷哪个呢 。?

网友:
还有一个  原bios 是8m的  难道5m 都是me文件 ?

网友:
刚刚用1.5的 跟备份出来的对比了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刷进去了 没用  还是开机慢

网友:
就是就是发现有的ME有好几M大 换过去就不亮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个是1.5 还是5m  1.5 的刷进去还是开机很慢

它不是提示你了么,comp这个地方是no,就是不是企业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提示你了么,comp这个地方是no,就是不是企业版本...

是吗  这样子啊  不太懂 也是在研究呢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取出来大小是2036kb   那刷哪个呢 。?

那你这个me有问题,需要找个没上过机的me替换

网友:
求助ME的问题,把原机备份BIOS附上
查看ME版本及大小,把BIOS丢进UEFITOOL可查看可提取

网友D:
最好是拿原机me来合成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拿原机me来合成bios。。。。

用原机me合成bios ? 不是用下载的ME合成原机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拿原机me来合成bios。。。。

没换桥刷bios出现问题就拿原机的me合成bios,换pch等产生的故障就要拿初始化的me去合成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