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零件坏,居然可以通电开机但屏幕不亮

楼主(2017-07-08):
主旨:   霍尔零件坏,居然可以通电开机但屏幕不亮
机型:   联想M4450
故障点:   开关板上的霍尔零件坏
维修分析:
      1. 拿到笔记本客户说开机屏幕不显示(已确认问题)
          2.拿掉本本电池开机,看电流显示至1.45(且1.45往回跳了一下1.34再上来了.)
          3.拆开后盖先给机子放下电,等待分分钟再开机,电流显示还是一样,不过这时我听到很细小的()一声,大家懂的.
          4.拆机拔掉内屏线,接外接,开机发现居然亮机了(电流跳变跟之前一样的)
          5.问题方向已知,果断拆屏,换好屏还是一样不显示,怀疑屏线可是手头上暂无货,那就老办法一根根测量都是好的.
          6.测量屏接口(30针)上主VIN 有电压,3.3V也有,当测到第22PIN(LED_EN)无电压,
          7.无主板图纸,无耐时,就上论坛查查,还真查到了一位同仁和我问题一样,结果是人家改屏LED_EN强拉个电压来开启背光.我打算不这样改,再找找问题.
         8.拆机装板试机时,有一次没有装开关板,就在主板触发开机时结果屏幕了亮了,问题缩小了.
         9.插上开关板,测量霍尔零件,发现其中1PIN无3.3V电压.就将其拆除掉.开机OK亮机.
不懂,LID坏不是不触发吗,怎么还有这问题啊.

网友A:
我想霍尔零件坏了,让屏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所以不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霍尔零件坏了,让屏一直处于休眠状态,所以不显

原来霍尔坏了,都是不触发啊,可以是EC有参与了.

网友C:
这应该是待机开关的问题,开机可能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待机开关的问题,开机可能是暗屏!

不是暗屏,我拆屏的时候用手机从后面照过,没有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霍尔坏了,都是不触发啊,可以是EC有参与了.

嗯,等大神来解答吧,我也不太清楚……坐等答案

网友D:
它出问题按理来讲也应该是暗屏呀 不应该是亮机,, 前几年修IBM R5X系列也遇到过出问题是暗屏 那个时候还是机械休眠开关

网友:
有些机器休眠坏了还是能开。·就是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它出问题按理来讲也应该是暗屏呀 不应该是亮机,, 前几年修IBM R5X系列也遇到过出问题是暗屏 那个时候还是 ...

问题是:外接可亮,内屏不是暗屏哦,我用手机在后面照着,屏上没有字样.

网友:
这个秘密被你发现了,我一般 不通电  或者电流正常但是屏不显都会先把这个小东东给取了

网友E:
什么是霍尔件???楼主可否给俺上一课啊、21

网友F: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估计这个机器合盖只是把屏背光关了 所以他坏了 也只是屏背光没有

网友G:
这个坏了不是不开机吗 。。。。。。。。。。

网友:
这种问题还蛮奇葩的啊,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坏了不是不开机吗 。。。。。。。。。。

原来一般这个坏,都是机子不能触发,就是问题奇怪,所以才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霍尔件???楼主可否给俺上一课啊、21

这个零件外观看就是小芝麻官(三极管),才深入讲的话,一看你就没在迅维学过,建议上一下迅维远程基础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碰到这种情况的,估计这个机器合盖只是把屏背光关了 所以他坏了 也只是屏背光没有

是啊,一般情况是这样子的,我想这种现象,可能是机子采用EDP模式,没有LED开启,屏不会返遗信号给EC,然EC就不会给信号显卡,所以屏幕没有字样.(个人认为这样子,不知对不对.望有大神指点)

网友H:
确实 这个坏了应该不触发  不过有的机子 这个不参与触发 那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实 这个坏了应该不触发  不过有的机子 这个不参与触发 那就另说了

哦,这样子啊,谢谢版主的提醒,好像船长之前讲课时有提到这么一说.

网友:
不参与出发的LID 大部分都是暗屏的多啊 或者闪屏

网友:
把霍尔去掉,能不能测试开机?我都是跳过霍尔,直接开机。但是以后就没有唤醒功能了

网友:
正常,有些机子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开不开机是ec的gpio决定的 程序让它能开机它就能开机

网友:
LID#有的机子是不参与触发的,但是会引起没有背光开启

网友:
刚修了一个戴尔 也是这芯片坏 那机器芯片在触摸板按键板上

网友:
霍尔开关比较少坏的,以前那种机械开关才坏的多!

网友:
碰到过几个 一般去掉就行 就是不能休眠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霍尔原件坏的,了解下

网友:
应该休眠了吧,这种问题不多,不过楼主还是有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