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552PG BIOS 独显那

楼主(2017-07-08):
V5-552PG BIOS 独显那哪位有 ,我的机器电流跑1.8不亮,原来是南桥坏,,换完不开机,读取bios里面没东西,刷bios后这个电流。。。
刷BIOS

网友:
确定不是显卡坏引起的问题。

网友:
搞完不开机和BIOS有什么关系。。。。

网友:
BIOS直接搜索版号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显卡的问题,没想到是南桥s

网友:
机器独显电压出不来。。原来南桥短短,换掉后不出夏娜供电,显卡的开启是从南桥发出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吧 建议多刷几个BIOS试下

网友:
这主板修的麻烦了,不好搞啊,一般碰到这种头痛的,我比较懒,要么换 主板。要么不修了。

网友:
不好修,,最后查应该南桥还是坏的,,我买的卖家说是全新的,但是是有铅的。。。卖家说肯定全新,,有铅的好上机,,是不是忽悠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