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7-08):
                                                戴尔  E5420无CPU供电维修

       机器型号:DELL E5420

  板号:KRUG 14 UMA,富士康代工,HM67芯片组
        故障现象:插电后开机,电流上到0.28A,此时测量内存供电、总线供电、管家供电等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
       打开参考图纸KRUG14_DIS(英业达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MAX17411)
       接着测量MAX17411的几个供电引脚也都正常,再查芯片的辅助条件,当测到第1、48脚TON频率设定脚的时候,发现电压不正常,此脚是由+PWR_SRC公共点电压通过两个电阻直接上拉的,如上图,实测电阻引脚只有2V左右
       经过测量发现公共点与TON上拉电阻之间板层断线,直接飞线到公共点后DELL E5420无CPU供电维修故障解决

)

网友:
高手,学习了,一般情况我就放弃了,看来要多学习测芯工作条件

网友:
发错板块!

网友:
不是老司机   所以请大哥们 带带

网友:
楼主高手,思路非常清晰,已加分,

网友:
真牛逼 感觉楼主修机  好简单

网友(2024-10-30):
E5420 图纸与点位

E5420 KRUG 14 UMA.rar

5420 DA0R08MB6E2 DA0R08MB6E4.pdf

网友:
注意是两个不同版号的版本

网友:
这是打开的点位

网友:
E5420 KRUG14 图纸

E5420 KRUG14_DIS.pdf

网友:
上面上传的那个点位对应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