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C11T)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7-07-08):
同行拿来SONY (SVE151C11T)笔记本一台说的是不开机插上适配器按开关不触发同行说是不是适配器坏了我说用我的可调电源试试吧,取下电池插可调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030明显不正常(新机器待机不会这么高啊),正常应该是0.010左右,于是和同行说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叫同行先回去。同行走后拆机,广达代工的主板板号DAOHK 5MB6FO,首先测待机电压3 5V只有2.8V和1.1V不正常,待机芯片IPS51427A 14脚和27脚是待机开启,开启电压只有0.3V肯定不对正常应该是3.3V于是顺着EC WAKE ON这个号信号一直往下查最后查PQ285感觉不对于是找了个同型号的三极管换上也没抱多大希望,插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电流从原来的0.03降到0.007按开关触发了电流一路飙升亮机了烤机半天开关机一切正常维修到至结束。第一次发贴也不知道图纸和BIOS怎么上传希望大家原谅。

网友:
不错,很多时候就是要多多测试下才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