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Fatal1ty B85 Killer(C2.20) BIOS 修改好的

楼主(2017-07-08):
ASROCK Fatal1ty B85 Killer(C2.20) BIOS 修改好的

网友:
意思是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写的好BIOS?

网友:
什么格式 bios  修改了什么

网友:
直接刷机就能用,小白不惜分离合成BIOS,以后刷个BIOS都做不到

网友:
台式机主板的BIOS官网下一般不都是可以用的吗?还要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