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41t-CM3_V1.0 亮机BIOS

楼主(2017-07-08):
海尔G41t-CM3_V1.0加焊CPU供电芯片,修好了。 亮机BIOS,绝对好使。

海尔G41t-CM3_V1.0 bios.rar

网友:
恭喜恭喜,台式机我只会换主板,好多不会学习了

网友:
收藏一下吧以后下载的时候~在用~~~~~~~~~~~~~~~~~~~~~~~~~~~

网友A: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多少都会用不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多少都会用不久。

加焊一下就好,现在又不行了。请问该如何入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就好,现在又不行了。请问该如何入手?谢谢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自身问题,有可能是周边的电容电阻问题,总之是个需要慢慢查的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自身问题,有可能是周边的电容电阻问题,总之是个需要慢慢查的故障点。

换过芯片,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请问有没有高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芯片,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请问有没有高招。

没有高招,这不是短路,可以烧鸡烧出来,也不是缺开启,可以查脚位查出来。要么老实查各种条件,要么就放弃。

网友:
这种板子我目前只碰到两个问题,要不cpu座子后面有发霉线,可能你这个就是有断线,,,还有南桥也换得比较多,今年都少见这种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高招,这不是短路,可以烧鸡烧出来,也不是缺开启,可以查脚位查出来。要么老实查各种条件,要么就放 ...

有时可以启动进系统,有时跑码又不过内存。

网友:
GA-H81M-S1风扇转下停下来,又接着转,像是不断在复位,什么情况呢

网友:
收藏一下吧以后下载的时用,台式机修得少,,BIOSS少好多

网友:
加焊好的 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  芯片周围电容电阻有不良的了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就好了,之前是什么状况,就两行字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正常更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可以启动进系统,有时跑码又不过内存。

跑码不过内存的看看内存槽的各项工作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