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40暗屏维修

楼主(2017-07-08):
笔记本主板板号NM-A101    ,故障现象是暗屏,客户说能听见进系统声音, 就是屏幕闪一下,就是屏幕不够亮。
对于暗屏来说,引起的原因有几点:屏线断,屏本身出问题。主板供电有问题。
打开笔记本测过屏线没有问题,主板没有明显外伤,没有进水,测试屏接口供电是否正常。重点检查背光供电,背光开启电压3.3v,发现背光开启供电正常,背光供电19v不正常,只有0v,测量屏接口对地阻值发现无穷大,一般来说,屏供电附近都会有保险,发现接口保险f7不通,保险坏,把保险去掉后,再测量两端对地阻值发现一端无穷大,一端对地,这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观察法,仔细观察保险附近的铁片电容有无发黑或炸裂的细小痕迹,第二种方法是烧机发,找12v头,一端接地,一端接短路的地方,调电流表电压一定控制在1v左右就行,用手触摸看哪个电容发烫,发现烫的去掉就行,经测量发现就是电容坏了,把保险换了,电容换号就维修好暗屏了,当然这是遇见缺少供电的,一般来说遇见暗屏的笔记本都要先排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于维修来说不能盲目维修。

网友:
文章写得真好 非常厉害 真滴

网友:
手里有一块一样的板子,汲取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写的也详细,新手好学习

网友:
不错,梳理的很好, 一般LED 暗屏 都要先去看看保险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写的不错 思路挺好,学习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