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维修

楼主(2017-07-08):
前天接到一个联想Y430维修,初步通电检测,待机0.01正常,触发后电源指示灯亮,电流只有0.03,怀疑短路或条件不够,拆机。。。。
目观,没有表面问题,通电还是一样(有些机器拆机后就正常),拆掉CPU,空载上电,电流上到了0.34,1.5的电压只有1.2,1.8电压没有出来,且82801IBM南桥严重发烫,PC卡芯片发烫,拆掉PC卡芯片,南桥还烫,各电压阻值正常,于是找到控制1.8和1.5的控制IC 6228,换了一个,南桥不烫了,1.8电压出来了,1.5V(原有1.2V)的电压反而没有了,是不是6228是个坏的(从料板拆的)。没办法,手上没有第二个了,只有把原配的再装回去,情况还是后者,1.8有,1.5(原1.2)没有,IC应该是好的,MOS管也换了,,于是只有咨询若山老师,查6228到输出范围各电阻电容周围配件,功夫不负有心人,更换6228的BOOT脚的一个电容,再试电压居然上来 了,,,到这里应该好了,上电,电流到了1.5A左右还没显示,郁闷,还有问题,看下跑马,示波器打FRAME信号发现CPU跑了,没过内存,把内存换了个槽试下,再打码,示波器跳变了3到4下,应该显示了,接外显,还不显,可能是要接LCD,,,接好LCD显示了,进BIOS查看真的是BIOS关掉了外显,至此联想Y430成功修复!!!

月饼 -100 为认证而抄袭,严惩

网友:
学习了,如果 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