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D10上网本掉件

楼主(2017-07-08):
接到三星上网本不开机,客户描述进水了,拆开看,进水不严重,用洗板水清洗,除锈,加焊,试机,电流跑到0.4有几次跳变,用示波器看波形也有跳变,应该显示了,由于外接不显示,可能是内显,接屏开机居然不触发了,查开关电压有3.3MICOM电压,EC H8S-2110B供电。时钟正常,ACIN#常有效,查27脚LID#有效了,正常无效高电平。

月饼 -100 为认证而抄袭,严惩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追LID3-SWITCH#有个上拉电阻R538没有了,掉件了,20K电阻,找不到一个20K的,10K的很多,没办法,只有串接两10K的电阻,电压升上来了,上机接硬盘装系统,一切正常。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