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不触发

楼主(2017-07-08):
                                  机器华硕Y481C 板号X450CC  REV:2.0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12
拆机测量19V公共点,有19V  再测量3V 5V电感压,测3V 5V都没有, 华硕这款机器是要先出5V电感电压,3 V5V待机 芯片 UP1589Q ,测11脚 主供电19V  12脚3.3V 线性开启 3.3V 14脚  LD05  15脚 LDO3  2脚 是5VSUS-EN  4脚 3VSUS-EN,经过测试 5VSUS 开启信号无电压,测试这个信号是从EC IT8517E  80脚 5VSUS-ON 经过PQ8108转换而来的, 查EC 的条件 1,供电+3va_ec 26.50.92.114.121.127脚 3.3v   +3vacc   74脚 3.3V  正常 ,测17脚LIDSW# 3.3V  ,测14 脚ec_rst# 3.3v ,测120脚ac_in_oc# 电源检测脚 为高电平 ,正常为低电平 ,RN3003  10K电阻先更换了 还是一样,后再查找另一路PSL8801 这路是通过充电芯片BQ25A第五脚发出来的, 查BQ25A  5脚的电压为0V 正常为3.3V  ,查BQ25A 条件 20脚 VCC供电只有0.33V 问题出现了 ,正常是19V的 查的是 PR8842 10欧的电阻 1脚为19V  2脚为0.33V 更换PR8842 10欧姆的电阻 ,BQ25A 第5脚输出3.3V正常 , EC  80脚 AC_IN_oc# 正常为低电平了。 待机芯片UP1589Q 2脚5VSUS 2.66V 正常  ,5V电感电压也正常输出了。故障解决。  故障总决: PR8842电阻损坏。

网友:
你这要补个图 这样人家就更方便对照了

网友:
本来是要上传图解的,可是不懂的修图啊。所以没有上传图片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