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PT分区 UEFI WIN7 64位 一键还原构建(Windows RE)

楼主(2017-07-08):
GPT分区 UEFI  WIN7 64位  一键还原构建(Windows RE)
一.   准备分区  (以500GB硬盘为例)
Windows RE、EFI、C、D、E、F、Recovery
Windows RE分区≥575M (winre.wim 205M & 微软知识库介绍说如果该分区大于500M就必须有空闲的的320M & NTFS格式保留≥575M),   ( Recovery备份分区为20 G )
这里为
650 M           Windows RE
200 M           EFI
40 G            C
160 G           D
160 G           E
剩下的全为      F
先为6个;Recovery 分区暂不分出!
二、开始分区(建议不用微软光盘分区,为了避免微软MSR分区的鸡肋功能。)
利用WIN7 X64 PE或WIN8 PE进入UEFI PE桌面,运行DiskGenius专业版。
换分区表为GUDI格式,先分出650M,
分出
ESP EFI分区200 M
删除第一个分区650 M,(空出在装完系统Windows桌面备用。)
分出
C盘40 G,
D盘160 G,
E盘160 G,
剩下全分成F盘。
此时DiskGenius专业版将指配盘符,(ESP没有盘符),C、D、E、F 。分区完成。
装系统,将系统正常安装WIN7 X64位到40GB的C分区
进入桌面后,关闭系统保护(系统还原),安装驱动、应用软件……,系统安装完毕。
三、创建Windows RE分区、创建Recovery分区
1、创建Windows RE分区
磁盘管理,将650 M空白区域 (可能有MSR分区200M,可以删除200M MSR分区) 创建,NTFS格式,卷标为 Windows
RE ,指定盘符为 S 。
2、创建Recovery分区
管理员
diskpart                                 //调用DISKPART命令
list disk                                //列出现有磁盘
select disk 0                            //选择现有磁盘0
list partition                       //列出现有磁盘分区
select partition 5                   //选择F分区
shrink desired=20480                 //从空闲空间划分出来20G)
create parition primary              //创建Recovery分区
format fs=ntfs label="Recovery" quick //快速格式化为ntfs格式,指定卷标为Recovery
assign letter=R                       //分配盘符为R
exit                                  //退出
diskpart
exit                                  //退出命令行
四、构建Windows RE(启动时按F10进入)
在S盘新建Recovery文件夹,再在Recovery下新建WindowsRE文件夹。
用7zip打开WIN7安装盘\sources\install.wim,提取里\1\Windows\System32\Recovery\winre.wim到 S:\Recovery\WindowsRE\
命令行(管理员)
cd\                                //进入C盘根目录
cd c:\windows\system32             //进入C盘Windows system32目录下
reagentc /disable                  //禁用Windows RE自动故障转移和恢复
reagentc /setreimage /path S:\Recovery\WindowsRE\ /target C:\Windows /bootkey 0x4400
//指定Windows RE路径、设定
(进入恢复环境的热键) OEM启动代码为F10
键         扫描代码
F1        0x3b00
F2        0x3c00
F3        0x3d00
F4        0x3e00
F5        不使用(已预留)
F6        0x4000
F7        0x4100
F8        不使用(已预留)
F9        0x4300
F10        0x4400
F11        0x8500
F12        0x8600
reagentc /enable                   //启用Windows RE自动故障转移和恢复
五、备份系统
开始,控制面板,备份和还原,创建系统映像,备份到R盘。
六、隐藏OEM分区
diskpart
list partition
select partition 0        //选择Windows RE分区 (可能是0,具体用list partition查看)
remove                               //移
出Windows RE分区盘符
Gpt attributes=0x0000000000000001    //隐藏Windows RE分区(将该分区标记为必需分区、OEM功能)这里连续15个零0
select partition 6              //选择Recovery分区(可能是6,具体用list partition查看)
remove                               //移出Recovery分区盘符
Gpt attributes=0x0000000000000001    //隐藏Recovery分区
exit

附1:DISKPART脚本使用“DISKPART /S scriptname.txt”。
(注:更改或删除winre.wim前,请先reagentc /disable。
附2:解除隐藏分区,是将ID设为07,即SET ID=07   (这步没有测试过),
     然后重新分配盘符即可。
如果reagentc报错,不能启用、关闭Win
dows RE功能,
在解除S隐藏分区后,删除S:\Recovery\WindowsRE\winre.wim ;
用7zip打开WIN7安装盘\sources\install.wim,提取\1\Windows\System32\Recovery\winre.wim及ReAgent.xml,放C:\Windows\System32\Recovery,管理员身份cmd,进入C盘Windows system32目录下执行reagentc /enable,再reagentc /disable,就可以正常更改了。)
再重新构建WindowsRE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