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dows7在UEFI+gpt模式下安装

楼主(2017-07-08):
我是干嘛的?爱踢男!!!我的工作就是组装电脑及装系统,我和广大的装机员一样,当然大部分小白也逃不脱用GHO文件装系统。为啥?快啊!但是自2010年开始在微软的推广及各大主板厂商跟进后UEFI越来越成熟,4T大容量硬盘也日益普及。但现在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传统安装办法基本上还是以BIOS+MBR为主,但是超过4T硬盘无法识别,必须将硬盘格式化为GPT文件系统才能正常识别,那莫问题就来了,GPT文件系统是无法以BIOS+MBR实现系统引导的,只能以UEFI+GPT实现系统引导,虽然现在MBR依然大当其道,但随着硬盘体积的发展,被取代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要说我的硬盘只有500G、1T或2T能用Win7 64位 gho系统实现GPT+UEFI吗?那是当然的,否则这篇教程就失去意义了。今天我只谈gho系统实现UEFI+GPT。
一、     必备工具
1、 Win7 64位 gho系统,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并不是所有GHO版本WIN7都有完好的EFI相关文件,如果是先释放完整安装版WIM后就GHO打包的那种GHOST肯定没问题,有些GHO镜像在封装的时候为了给镜像瘦身,把EFI相关文件也精简了这种情况下使用BCDBOOT修复这个GHOST系统的相关引导,虽然能显示引导的界面,
但不一定能引导成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从能正常工作的Win7 64位 系统里提取EFI文件夹(C:\Windows\Boot\EFI)备用。然后用GHOSTEXP打开GHO镜像并将提取到的EFI文件夹置入,这样我们就有了带EFI相关文件GHO镜像。

2、64位Win8 PE(U盘装机助理 v2.3.2016.0111 【U盘PE装机必备 | 稳定版】)
3、BIOS  UEFI引导修复工具
4、×××工具RemoveWAT_2.2.6
5、×××Win10×××工具(一键屏蔽强制升级×××工具,支持开启及关闭)
二、硬盘分区
分区还是用PE下最常用的DiskGenius,可直接使用“快速分区”功能对硬盘进行分区。分区表类型选择GUID,勾选建立ESP分区。ESP分区非常重要,用于存放系统引导文件。测试发现,如果不创建ESP分区会导致系统无法引导。这里不扯动态磁盘,就不讲MSR分区,但可以建立。建议勾选“对齐分区到此扇区数的整数倍”,这涉及到硬盘的4K对齐,对固态硬盘和新技术的机械硬盘非常重要,可以设置为2048扇区。分区数目和容量便根据自己需要去调整就好。

待分区完毕后,DiskGenius不管是有或者没有为ESP分区分配盘符都行,在下文的UEFI引导篇幅里有说明。想分配盘符则右键ESP分区,指派新的驱动器号即可。ESP分区默认是隐藏的,进入系统会自动隐藏。

同时也可整理下其他分区的盘符,这里设定ESP的盘符为I,系统分区为C。

三、系统安装
SSD分区对齐很麻烦,以前的GHOST不支持对齐的话,恢复系统后会导致SSD性能下降。GHOST 11.5.1.2269这个版本或更高版本支持4K对齐后的分区克隆和恢复,对齐的分区不会受影响,亲自试过的确如此。机械硬盘同理。Ghost安装系统走到最后,一定不要重启,点Continue退出Ghost。如下图:

四、UEFI引导处理
安装好系统后,Ghost系统能不能进入全靠这一步了。要处理好引导也不难,只需一道cmd命令即可。但此cmd命令只能在64位PE下使用,32位PE不行。网上的命令均不能很好地处理UEFI引导,所以为此增加了参数,使其可以稳定使用。命令为:bcdboot X:\Windows /lzh-cn /f UEFI /s Y:,其中X为系统分区的盘符,Y为ESP分区的盘符,根据需要进行替换。假设系统分区的盘符为C,ESP分区的盘符为I,则命令需写成bcdboot C:\Windows /l zh-cn /f UEFI /s I:。运行完命令后,UEFI引导便处理好了。

有人会说:cmd命令我不熟,没把握咋办?我告诉你:活人还能被尿憋死吗?咱们使用工具一样搞定(BIOS  UEFI引导修复工具),如下图:

使用方法:在WIN8 PE下打开此工具,选择目标windows系统盘符和引导盘符,确认修复即可,可以用于多系统修复引导。(比如,可以用于uefi启动模式下win7、win8的双系统。ghost也可以做uefi启动的系统了!
其实也可以打开ESP分区看看,内有EFI文件夹,里面便是UEFI引导所需的文件。如果是使用WinNTSetup的安装WIM文件的话,可能还带有Boot文件夹和bootmgr文件,这是MBR启动所需的,这里不需要使用,可以删除。

上文是分区完毕后,DiskGenius为ESP分区分配了盘符的UEFI引导修复办法,一个是手动一个软件都是可行的。

分区完毕后,若DiskGenius没有为ESP分区分配盘符,则输入cmd命令:bcdboot c:\windows /l zh-cn 。运行完命令后,UEFI引导一样会处理好了,这里要注意了,这是不挂载ESP分区的命令,千万别和上面的搞混了。

重启进入BIOS,下面以华硕主板为例,设置第一启动项为Windows Boot Manager,保存并重启即可我们熟悉的GHO安装进入界面,接下来还有点的收尾工作将在第五章提到。比如XX活,XX弊等,绝对精彩。

网友:
楼主你发的图片我咋看不到啊?难道是我的网络有问题.不过我觉得还挺给力的,点个赞吧